[闪存] 这是啥闪存,请各位老哥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0-01-19):
坏掉的金胜维INIC6081主控的120G坏固态,打算拆了做个U盘使,但是死活找不到这个闪存
闪存上面写着NW825,但是flashmaster查了一下这个料号对应的是1t的颗粒,现在搞不懂它究竟是啥颗粒

网友A:
1Tb=128GB,位(bit)和字节(Byte)的换算关系你首先要知道。
另外这个是镁光L06B制程的3D MLC颗粒,可以上SM3281或3280,速度都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Tb=128GB,位(bit)和字节(Byte)的换算关系你首先要知道。
另外这个是镁光L06B制程的3D MLC颗粒,可以 ...

过几天去济南看球 ,山东--青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b=128GB,位(bit)和字节(Byte)的换算关系你首先要知道。
另外这个是镁光L06B制程的3D MLC颗粒,可以 ...

SOGA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去济南看球 ,山东--青岛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