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个朗科U388,USB3.1,做WTG不成功。。。

楼主(2020-01-19):
看评价说这个盘4k性能不错,性价比还不错,就狗东入手了一个。现在到手做WTG用了n种方法都不成功,重启电脑卡死在启动页面。放弃了做wtg,然后用优启通的制作程序做PE也是不成功,显示“fbinst程序运行异常,或者遭到阻拦”。。。

有大佬知道解决办法没???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有问题,找个别的盘来试试

网友:
把360卸了就好了

网友:
WTG用优盘做需要认证的优盘,否则要破解;

用固态优盘应该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有问题,找个别的盘来试试

换了2台电脑,都不行!

楼主:
网上有人说这个盘是JMS901+UFS2.0方案,原生4096Bytes,目前大多数主板不支持启动盘,有木有大神了解这方面的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是4K扇区固件,就没有太好的办法,启动这个需要UEFI/BIOS支持。BIOS估计没啥大指望,UEFI新版是支持的,早期的也不行。

要么升级UEFI,要么降级u盘固件(换成512b扇区固件)来解决。

网友:
手里有一个,拆了是JMS901+打磨UFS,用ATTO测试是没有0.5  1  2  项的,跑分还行读420写200多这样子,发热比无奈3350小很多,

跟楼主一样,大白菜 老毛桃各种问题,WTG分区直接就提示失败,重启不行换了 电脑也不行

一怒之下就直接分NTFS然后拷了个1909倒是能进入安装界面(华擎Z97  华硕X570)、跟无奈3350一个尿性...

据说是4096扇区?不是原生512扇区,所以...

网友B:
问一下:

你们的这种4K扇区固件、JMS901方案盘容量是多大的,128G/256G?购买地址?我有兴趣购买。

出现描述的问题很正常,那些软件、BIOS/UEFI是默认512b扇区环境,不能有效支持新的4k扇区,
需要升级。

主板型号不重要,BIOS/UEFI型号版本才重要。
我的笔记本/AMI UEFI支持4K扇区。

无奈的3350出了好几版,就是因为这个启动障碍,才花钱重新定制了512B扇区固件。

楼主:
这是我买的那个盘的测试结果,速度还不错,就是不能做pe和wtg,退货了

网友:
虽然我没这种盘,但有3350的4K固件盘。根据经验,这种盘可以WTG、PE。散开的不行就用VHD方式、整体ISO啊。grub2引导。

无非就是启动时BIOS/UEFI不认,使用范围受限。这就跟WTG,PE无关了。

网友:
做WTG可以直接分区用ntsetup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你们的这种4K扇区固件、JMS901方案盘容量是多大的,128G/256G?购买地址?我有兴趣购买。

京东朗科U388  3.1版

网友(2020-12-14):
我也买了一个速度还不错,不能做启动盘退了,我不需要存储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