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电子表漏水修复

楼主(2020-01-19):
媳妇送的卡西欧 比较入门的型号 非鸡烧渴系列的妖艳货 10年电池 100mi防水也挺可以了 我是准备至少用满10年 但是电池有点虚 刚买没多久就经常显示发虚 拍一下就好了 后来有过一次显示几乎没有了 拆开擦擦电池装上好了 最近又有一次乱码 拆开后电池测油3V多,重装上又ok了
最近洗手洗衣服没可以摘掉就起雾了 第三次拆开发现后盖防水胶圈附近有两处腐蚀的小坑 猜测与漏水有关
想了几天没啥好的办法 决定就用热熔胶填一下 开搞
后盖的坑喷清洁剂刷干净,胶棒擦干净,整个新的美工刀切下来小块,让比坑大一些
上热风枪,风力调合适吹化,热熔胶填坑效果还行
再拿刀片小心刮平
左边洞补了两次,第一次挂掉了,最后目测还可以
重新装机,等实际使用验证,不知道能不能有实际作用,希望能不忘初心撑到10年

网友A:
用T7000或E8000之类的屏幕胶打满一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7000或E8000之类的屏幕胶打满一圈更好

想过 没材料 以后不行在折腾

网友B:
就给我们看看后盖图?连脸都不露一下?

网友C:
买到的是假货卡西欧了吧?
我2009年12月买的卡西欧太阳能+电波表,用到现在2020,真正的足足10年出头了。太阳能电池现在还是满电H状态,依然每天自动接收电波,时间分秒不差。

网友D:
在用迪卡侬W500,这表是不是换电池时候密封圈也一定要一起更换呢?从你的表述看来,你是3次拆壳都没有换密封圈,至少有两次是不漏水的吧?是指游泳时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的是假货卡西欧了吧?
我2009年12月买的卡西欧太阳能+电波表,用到现在2020,真正的足足10年出头了。太 ...

太阳能都有了 满电岂不是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迪卡侬W500,这表是不是换电池时候密封圈也一定要一起更换呢?从你的表述看来,你是3次拆壳都没有换密 ...

第一次拆密封圈外围就有点脏了 没好好清理 脏东西会影响密封 促进后盖腐蚀 我这个应该算很严重了 圈能换掉肯定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给我们看看后盖图?连脸都不露一下?

脸没啥特别的啦

https://post.smzdm.com/p/48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