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惠而浦zc20703w开机f08故障,电脑板有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20-01-19):
请教惠而浦zc20703w开机f08故障,电脑板有故障,如何维修?
机型:惠而浦zc20703w,开机自检,提示F08,不能继续操作。
经测量,加热管阻值25欧,正常。温控器19k,也基本正常。
检测线束,线路无问题。
故障应该是电脑板。
拆电脑板,目测 五脚变压器有烟熏痕迹,电源ic(型号:lnk305pn)有烟熏痕迹。
1、变压器测量:未拆下来,测量初级电阻10欧,次级电阻0.1欧。通电,初级电压0,次级电压0。是不是变压器坏了啊?
2、lnk305pn,电压5.8v,1.8v ,算是正常。
3、r020电阻33欧姆,L003电感2欧姆。阻值正常。

请问:1、变压器是坏了么?
         2、变压器初级也无电压,是不是还有别的件坏了?图示,该重点检修那个元器件?

网友A:
变压器初级都没电压,肯定不正常了,电源经二极管整流,再经电感滤波,电容两端应该有300v,经过变压器初级加到305芯片上(没看到背面走线,不知道对不对),……那么变压器上应该有电压,没有就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初级都没电压,肯定不正常了,电源经二极管整流,再经电感滤波,电容两端应该有300v,经过变压器初级 ...

没修过洗衣机,我再看看电路,查一下   不行,年后直接淘宝买块新板,更保险些。 谢谢老铁  新年快乐 。

网友:
f08温控故障,不一定是电脑版,用10K电阻替换感温,然后程序选冷水洗涤试试。正常的话就这么用着过年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初级都没电压,肯定不正常了,电源经二极管整流,再经电感滤波,电容两端应该有300v,经过变压器初级 ...

既然板子有显示,那么你认为这个电源正常不?

网友:
开关电源,你测得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用交流测你就错了,再说,这个变压器是主板供电的,如果不正常连显示都会没有。所以故障不在这里,仔细检查传感器。各个接头的松紧程度。。如果盲目的换主板,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建议直接找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