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车过程中拆解一个猛张飞电动车警报器

楼主(2020-01-19):
今天去更换我的电动车刹车皮,后来想想,原车的警报器每次锁车关电都会哔哔两声超大声的警报。对于我这种经常上班迟到的人来说,每次回来一锁车都会哔哔两声,办公楼内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回来了,还是迟到,非常的不好啊,我要偷偷的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所以这次终于忍不住换一个锁车关电不会响的警报器!把原车的警报器拆下来,我就要看看这个令我非常厌恶的家伙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么响。

上图是警报器的正面和反面。警报器有三个卡扣,拆了卡扣发现盒子的四边是上了胶的,只能硬翘,反正我也不要他了,翘!

警报器全图,原来如此的简单,只有一个小小的电路板。警报器用的蜂鸣器是压电式的,不明白这种蜂鸣器为什么会这么大声,以前有声小生日卡片的蜂鸣器也是这种蜂鸣器,也没觉得有多大声啊。车子碰一下警报器会响全靠电路板上那颗浅紫色外皮的圆柱形物体,这种零件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再单独拆拆它看看它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摇一摇它噜噜响的,里面有个会动的小东西。

拆了浅紫色外皮就成这样了。继续拆,用锤子砸开,看看内部构造。

      里面原来是有一根小金属棍,一端连在这个不知名东西的一个引脚帽上,另一端是可以摆动的。原理我想是,静止状态下,这根小金属棍搭在另一端引脚帽上,这个不知名的元件呈导通状态,警报器不响。当我们碰到车子或者车身有摇动震动的时候,震动传到这个小元件上,震动使得元件内的小金属棍跳动起来,然后小金属棍一跳动就离开原来搭着的金属帽,这个元件呈断开状态,电路只要一检测到这个元件一瞬间是开路状态,就激发了警报,警报器就响了起来。
      然而我想想还是不过瘾,既然警报器都拆了,遥控器也没用了吧,好吧,我把遥控器也拆了看看。

      遥控器也很简单,电路板用了两颗3V的CR2025的纽扣电池。芯片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似乎是什么22211,前缀看不清楚是什么,估计是个信号接收发送芯片吧,还是一个放大器?不懂。
      全部拆解完毕,没什么说的,就这样吧。换了一个锁车关电不会响的警报器就是好,上班迟到不会“通知”到同事,半夜回家也不会吵到住户,不错

网友:
楼主破费了哈哈,给报警器的蜂鸣器加个开关,完美解决

网友A:
哈哈  锁车报警器不响,焉知是否锁车成功???

有利有弊啊

网友B:
加个小开关就能解决的事,何必换报警器?

网友:
每次关电就响确实是脑残想出来的,特别是在房子里那声音震耳欲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小开关就能解决的事,何必换报警器?

在哪里加个开关。
要求,只有关电动车电源时报警器不响。遥控开启时正常响一声,。停车开启防盗时还需要会自动响,提示已上锁。
如此在哪里加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锁车报警器不响,焉知是否锁车成功???

有利有弊啊

它不是锁车不响,而是开完车以后,要拔钥匙,钥匙扭到关电可以拔钥匙的状态,它就会哔哔响两声提示你关电了。很多车的警报器没有这个功能,少数会有

网友:
同心轴喇叭共振腔结构比较少见,我以前见过号角喇叭和蜗牛喇叭声音响一些。

网友:
真的要改估计得重新写程序

网友:
何必重新买呢,把喇叭线剪掉了就不会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加个开关。
要求,只有关电动车电源时报警器不响。遥控开启时正常响一声,。停车开启防盗时还需要 ...

剪开啦叭线,找个常闭的按钮开关,引到车把上固定,停车时先压下开关,再关车钥匙,需要啦叭不响时压下开关就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剪开啦叭线,找个常闭的按钮开关,引到车把上固定,停车时先压下开关,再关车钥匙,需要啦叭不响时压下开 ...

你太高估驾驶人的记性了。
如此每次开车都需要合上开关和停车前断开开关。
不说别人能否做到,
我自己就经常忘记,
平时骑车经常忘记各种东西。
本身我带的东西也比较多。
不是忘记这个,就是忘记那个。总是到了目的地才想起来。
所以加手动开关的方案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高估驾驶人的记性了。
如此每次开车都需要合上开关和停车前断开开关。
不说别人能否做到,

这样说来,还是换一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