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大过年的电视机不能看了怎么办才好嘛

楼主(2020-01-19):
这大过年的电视机不能看了,真闹心。怎么办呢?自己把它拆了看看能修好不,最不济也能拍个照发个帖呢是吧。没什么技术含量,电源的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坏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配件,只好请出了月光宝盒(一个坏的电源一直没舍得扔咯,有这个习惯的赞一个呗),拆了个大家伙。显得有点怪异,有点大材小用,不过装在里面盖子一盖,啥也看不见对吧,电视能看就成。图片大家伙儿凑活看吧,手机发帖就不一一配说明文字了。

话说这sk510c貌似很多电视用,还都容易坏来着,为啥呀,电流小了???热坏的???

网友:
哈哈。。。。。媳妇说咱变成垃圾佬了。。。。。。。

网友:
楼主高手,一下子就查出毛病,“三手两脚”就修好
电脑电源里有这种三脚二极管

网友A:
S30SC4M是30A 40V,SK510是5A 100V,貌似耐压低了点,不知道会不会耐压不够烧掉啊?

网友:
应该电压 够用,我上次修一个电视,电源板上出来都是十二伏,背光电路才升到36伏左右,

网友B:
预计还要烧 这个管子猜测是LED的供电的
30V的电压根本达不到要求 看屏型号应该是43寸
按照4楼的查询 30V的根本不达标 这样开法不要开不了几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0SC4M是30A 40V,SK510是5A 100V,貌似耐压低了点,不知道会不会耐压不够烧掉啊? ...

仔细看图,滤波电容是25v的,输出也是12v,能用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计还要烧 这个管子猜测是LED的供电的
30V的电压根本达不到要求 看屏型号应该是43寸
按照4楼的查询 30V的 ...

仔细看图,滤波电容是25v的,输出也是12v,能用不会坏的。不是背光那一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图,滤波电容是25v的,输出也是12v,能用不会坏的。不是背光那一路的。 ...

12V飞主控的主电源的了稳了只是想不到 12V的电压 要用100V的快速恢复这用料也是无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飞主控的主电源的了稳了只是想不到 12V的电压 要用100V的快速恢复这用料也是无语  ...

记得之前曾经在哪里看过,次级整流二极管的耐压要比实际输出电压高是因为它截止时要承受一个线圈上产生的反向电压尖峰,这个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的多,因此你可以看到一般电动车充电器的输出端整流二极管耐压至少是400V以上,而电动车充电器实际输出才五六十V。

这个帖子里有个反激电源次级反峰电压的计算公式,好像是根据变压器的匝数比计算出初级电压换算到次级的电压再加上次级输出的电压,因为反激式开关电源次级二极管截止的时候刚好是初级导通的时候: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9943-1-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图,滤波电容是25v的,输出也是12v,能用不会坏的。不是背光那一路的。 ...

关键是他还坏了,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飞主控的主电源的了稳了只是想不到 12V的电压 要用100V的快速恢复这用料也是无语  ...

关键是他还坏了,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曾经在哪里看过,次级整流二极管的耐压要比实际输出电压高是因为它截止时要承受一个线圈上产生的 ...

维修的路上暂时还没学到这个 现在只会查那个坏了用相同型号管子或者大于它的替换它
这个我觉得作为维修也不需要去学吧?要学习这个的应该只有设计开关电源的工程师才必须需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路上暂时还没学到这个 现在只会查那个坏了用相同型号管子或者大于它的替换它
这个我觉得作为维修也 ...

是的,一般来说不需要知道怎么去计算,只需要按大于或者等于原来的参数代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