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年前作大死,原电池制作

楼主(2020-01-19):
1,准备浓H2SO4,和自来水,将酸倒入水中混合均匀。
2,插入事先剪裁好的纯铅板;
3,自行指定正负极(以后不要更改,虽然可以反极化)并按正负极接电源充电;
4,测试,可以输出电流完成。

首先,先按照上述步骤,用细铅条组装一个。注意,酸如水放热危险,要小心,铅有毒完事洗手。
图一:准备酸(左)和水(右),浓酸是油状液体,腐蚀性极其强,但也无法在数秒内烧穿皮肤,即使不小心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即可转危为安。

图二:酸入水,反过来容易飞溅。

图三:混合均匀,此时溶液温度明显升高。

图四:加入铅条。

图五:充电,可以看到大量气泡产生,哪怕是正极证明这个电池的原型性能太差,接受能力低,本该氧化铅为二氧化铅的电流大部分都去氧化水了。

楼主:
图六:充电一段时间结果,可以发现正极已经附着一层棕黑色的PbO2,而负极依然光亮甚至原有的氧化层都被还原消失了。

图七:进行几次充放循环,并做大电流快充,此时正极不仅释放氧气,还有O3,有股腥臭味。

图八:这是充满电的结果,此时负极板较为光亮,PbSO4还原较为充分。

图九:使用导线短接正负极强迫放电,此时负极生成PbSO4变得有些昏暗。

图十:两个串联并加电阻限流。

图十一:接入LED成功点亮。

图十二:但是电力很快耗尽,LED变暗。

网友:
哈哈,这么作,想死都难

网友:
初中化学实验时,浓硫酸是沿着玻璃棒注入水中的。看到这帖子,又可以省去几百大洋了,过了年折腾一电动车电池看看。。。。。

网友:
你这样极板间距太大了,导电能力不好啊

网友:
极板间距太大,相对面积太小,严重影响使用效率

网友A:
别说做着实验,现在H2SO4都很难搞到

网友:
硫酸强腐蚀、铅及其化合物是严重危害人类生活与环境的17种有害物质之一;充放电正负极会产生危险易燃的氢气、助燃的氧气、气味刺鼻且含铅;封闭空间内氢气超过百分之四就可能爆炸,尤其在家搞,产生的废气、废液,是对自己、家人、环境极端不负责。不要死于无知,想作死的还是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做着实验,现在H2SO4都很难搞到

只要你想搞,也不是搞不到。先别说黑市有卖,就是自己也可以在淘宝买到。
淘宝的电瓶补充液约是20多浓度的,买回来自己蒸发直到有大量·酸雾逸出为止,此时浓度就有80%了,然后上精馏柱收集338度馏分即制得越98%的浓酸。
缺的不是来源,只是方法。

网友:
看成生前大作了。。。。。。。善哉善哉

网友:
铅酸电池的原理~,只是化学课,没学好~~不敢动手折腾~~,

网友:
挺好的,记得以前学化学时,老师交待,一定要用硫酸加入水中,不可反过来,后来工作后,在试验室配置硫酸液时,试验室老员工也是一直叮嘱,不能错。

网友:
以前上学时有顺口溜,酸入水,沿杯壁。因为酸的比重大于水且会产生热,防止飞溅。

网友:
只要你想搞,也不是搞不到。先别说黑市有卖,就是自己也可以在淘宝买到。
淘宝的电瓶补充液约是20多浓度的,买回来自己蒸发直到有大量·酸雾逸出为止,此时浓度就有80%了,然后上精馏柱收集338度馏分即制得越98%的浓酸。
缺的不是来源,只是方法。
受教了

网友:
想起以前的一个笑话:

顾客: 老板,有硫 酸吗?
老板:没有,公--安不许卖。不过我这有另外一种,看起来像洁厕灵,和你要的那个一样的效果。
顾客:我只要硫 酸
老板: 这个和你要的一样的功能啊!没关系的
顾客:算了,我只要硫酸
老板:...!@##

网友:
稀释浓硫酸不仅要硫酸如水,还要用玻璃棒搅拌,以利于散热。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注意安全哦

网友B:
即使不小心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即可转危为安. 浓硫酸具有较强较强的腐蚀性,不慎沾到皮肤上,立即用大量水冲洗会灼伤皮肤,应立即用布拭去,再用大量清水冲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小心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即可转危为安. 浓硫酸具有较强较强的腐蚀性,不慎沾到皮肤上,立即用大量 ...

大量清水不是会带走热量么? 小心别被教科书欺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量清水不是会带走热量么? 小心别被教科书欺骗了

以前的教科书是强调是先用抹布擦掉浓硫酸,再用清水冲洗。浓硫酸遇水会放出大量的热,如果一开始就用水冲,不仅酸会灼伤皮肤,放出的热也会烫伤皮肤。
但现在教科书已改了.
马上用大量水冲,毫不犹豫……中学教科书上的那个坑招实在是为了强调浓硫酸遇水放热才搞出来的。事实上大量水冲洗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基本被流水带走了,绝不会灼伤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