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明伟电源,高效率的

楼主(2020-01-19):
2星期前丈母娘家小区垃圾桶里捡的!无壳了,有点复量,弄掉了点软胶,看着芯片不少,细看还是同步整流的就拿下了,只是板断了,有个贴片电阻不知道了,另一个电容应该和电路上一个是一样的!
今天除了点胶看来很好的电源,12v的,主动pfc(1608b),llc谐振(l6599ad),同步整流(ea1791a*2),恒流电位器外置(lm224a)

电容有点霉,容量一致,1khz内阻都在82毫欧

这两掉了,主要是电阻不知道多少

主电容坏了,不知是不是拆壳弄坏了

楼主:
取样0.002,比较器上27mV,限流13.5A,12v的话才162w,可能是12v10a的电源

网友A:
填充了防水胶,不散热,寿命就2-3年,用料还满舍得的~~~

网友B:
看上去像是升压器用的,环氧树脂灌封。我觉得一般可以用芯片绝缘填缝剂,加电路板三防漆,修起来应该比灌封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是升压器用的,环氧树脂灌封。我觉得一般可以用芯片绝缘填缝剂,加电路板三防漆,修起来应该比灌封 ...

防护级别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充了防水胶,不散热,寿命就2-3年,用料还满舍得的~~~

这电源满载发热很的,满壳不知道参数

网友:
除掉这些黑胶辛苦了啊

网友C:
攒了好多电源,貌似也没啥用,最近打扫卫生全扔了,一大箱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攒了好多电源,貌似也没啥用,最近打扫卫生全扔了,一大箱电源

一集装箱?

网友:
明伟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集装箱?

纸箱,二十多公斤一箱,其它杂物三箱,大概一共扔了一百多公斤

网友A:
一般应该是小区室外照明用途,转民用不大可能~~~,多大的功率,需要上测试仪器负载仪上面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该是小区室外照明用途,转民用不大可能~~~,多大的功率,需要上测试仪器负载仪上面去测试~~ ...

我来给低压侧加个电!看看限流多少。220是不敢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集装箱?

送给大家伙 分了多好 再不济挂闲鱼上也好 完了 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给大家伙 分了多好 再不济挂闲鱼上也好 完了 白瞎了

我有不少5v2a电源,光纤收发器上换下的,都是输出电容耗尽了,ST VIPer12A 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