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VFD时钟终于完工了...

楼主(2020-01-19):
去年底忽然对VFD时钟感兴趣了,那就开干吧。闲鱼收了两块小琼的M11BT222A VFD模块,自带普诚的PT6311驱动,灯丝屏压电路也有。以前大虾们玩剩的~  点阵式的VFD,单个像素太大了,无论怎么做,显示出来的字符和图像都很粗糙,不美观;段码式的就舒服得多。当然这也是个人喜好而已。
单片机采用几年前剩余的ATMEGA8L,还有几十片,毕竟放着也是浪费~
功能规划:时钟,年月日星期,4组闹铃+打盹,红外遥控+滚轮编码器调节/设置,温度、整点报时,人体感应开关屏,自动/手动亮度控制。EEPROM保存设置,断电后再来电自动恢复,不用再设。
  温度芯片:DS18B20,RTC时钟芯片:从4.5元的RTC模组上拆,DS3231。不过好像一致性不佳。
本坛有网友DIY的T12白光烙铁,用了松下的滚轮编码器控制,那个拉风~ 这下非用到钟上不可。
人体感应控制,没人时自动熄屏,有人时自动点亮,以便延长VFD使用寿命。当然吹口热气也行,其实理论上放屁也是可以的,不过没试过...
线路设计时注意了一下电磁兼容性和防静电处理。一个共模电感就差不多3元,编码器8块多,单这两项成本就上去了。不过反正是自己用,也不在乎了。
没有弄一些花哨的显示功能。
VFD的驱动编程采用通用式的,也就是如果更换VFD的话,只需改动各点的(地址)定义即可,时间不会超过半天,当然代码长度稍大了一点。
IAR AVR6.2编译器,最后的代码长度:差50多个字节到8K,如果去掉串口调试,优化选项采用SIZE,则是7.4K左右。

下面贴一下过程,高手勿笑哈!

分两次高价买的,卖家送了四片亚克力面板^_^

正面

背面。这个模组有个特别的地方,USB那个方框常亮,其实就是PT6311左上角那组电路在作怪。

一大堆相关零件。

设计线路,画板,送嘉立创制板,5元包邮,顺丰哦!USB电源过来后经过共模电感,编码器和光敏电阻等输入端加了ESD防静电处理。11月底动工,秋季干燥,静电电得我不敢摸门把手...
3天后收到板子,由于嘉立创规定板子尺寸不能超过10*10cm,所以只能这样设计。套上去试一下,貌似还可以~

自行切割

打磨一下
网购了一个烧录器,支持WIN7,搭配USB转串口板来调试程序。

楼主:
习惯了先流程再编写代码。

贴一段BEEP发声的代码

侧面还是很好看的。可惜卖家说卖完了。

规划一下显示内容和位置啥的...

背面就是这样了!

滚轮编码器,大爱~ 一根A/D线搞掂长、短按,无误码,比用按键操作爽多了,而且滚动一下相当于连续按动几下普通按键,调节方便多了...
只有两块屏...

楼主:
初版调试OK后,改板一次,发嘉立创再次打板,本以为年前来不及了,谁想还是收到了,板子质量比上一次的要好~
焊好后,工作正常,轮到加工面板了...电摩伺候,期间搞断三根钨钢钻头...

扩孔,将就一下吧!

组装好了

原来的显示颜色是绿色,现在变成蓝绿色的了...

背面只露出滚轮编码器,当然还有miniUSB电源插头。
2.5元的红外遥控器...只用到三个按键:上、下和中间的确认键

两兄弟穿上衣服了!
-完毕-

网友A:
谢谢分享!手艺很好!成品漂亮!非常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手艺很好!成品漂亮!非常漂亮!

谢谢夸奖

网友:
不错不错呀,构思秒值得称赞 .

网友:
做的很漂亮,软硬结合。高手。

网友:
手艺很好!成品漂亮!非常漂亮!

网友:
这个屏当时囤了7片

网友B:
老兄真是有心啊    造价不菲

花点心思完善下切板器吧  不然影响健康,尤其用砂轮去打磨
切板器一般两种方案:工件动(PCB) 或者锯片动(电磨) ,最好外加小水泵喷淋

工件动  就是锯片在下方,锯片升出台面  台面安装靠山,手推工件
锯片动  即锯片在上方,锯片固定在滑轨上   随滑轨作直线运动(手推)

有不少DIY的帖子  自己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真是有心啊    造价不菲

花点心思完善下切板器吧  不然影响健康,尤其用砂轮去打磨

谢谢好建议,不过我很少做板子,偶尔这么来一下,戴个口罩

网友:
东西是不错,就是显示界面有点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建议,不过我很少做板子,偶尔这么来一下,戴个口罩

编码器哪里买的 如果有地址的话麻烦站短发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哪里买的 如果有地址的话麻烦站短发我一下

某宝搜松下滚轮编码器,挑最便宜的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版调试OK后,改板一次,发嘉立创再次打板,本以为年前来不及了,谁想还是收到了,板子质量比上一次的要 ...

谢谢打赏。

网友:
这种vfd曾经在一乐电子论坛流行过一段时间,我也买过焊过一套。手上还有2套其他的vfd没有焊接。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感觉是DVD机用的屏幕

网友:
拆过这种屏 ,用途不大会

网友:
这个漂亮啊没分了明天补上

网友:
在這曬THINKPAD哈哈哈哈。
漂亮的VFD!  話說咋不弄TYPEC接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