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18块钱的wifi早教机(童之声Q63智能机器人)

楼主(2020-01-21):
前几天看到一个淘宝推送,有一款WiFi早教机不错。价格18块多,能联网播放网上内容。能插TF卡。主要是价格也低,18块钱~~一般这个价买不到带WiFi的。到手拆看看看吧

订单,真就是18块

正面,六个键,上边脸上有两个灯当眼睛。

背面,一个巨大的喇叭,不过刚开始声音很小。

底座,充电口,开关,TF卡槽

背面标签,扫二维码能连上微信,设置网络啥的。

拆开瞧瞧,里边真是空空如也

电池。很小很薄,据说是300mah的,够迷你,看槽子能放进一个18650 去。

小喇叭,8欧的。

两个眼睛

主电路板。可以看见卡槽,WiFi天线。

背面六个按钮

8002的功放芯片,不过声音巨小。后来查了查芯片定义,改了改输入电阻,之前分压太小。改过之后声音洪亮了

主控芯片,不认识

小电池,连保护板都没有。要拿来改造

拿来换的电池,看看厚度

面积,新的比旧的大一些。记得是2400mah的,我拿电池放电板子测试过。

新电池也没有保护板。本来想扣一个别的手机电池上的,突然看见自己买了一堆18650保护板,干脆拿来用。买的拆机件,便宜。

焊好接线。

装进去刚刚好。甚至连固定的螺柱都匹配。看来厂家想多弄几种不同容量的。其实我们拆机佬买东西最喜欢容易改造升级的。

装上就好了,声音变大,容量也多了很多。不过充电电流本身就不大,400多ma,充电很慢。WiFi播放内容基于厂家服务器的,希望能多撑几年。买了第二天赶上他们服务器升级,停了一晚上,弄得我心忧,好歹第二天就好了。后来就没问题了。

那天大雪,晚上看车子都被盖上了~~出去清理了半个钟头吧。

马上要过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A:
跟我的同款,

我把喇叭换成以前那种听戏机上的橡皮边喇叭,音质翻天覆地。

网友B:
这么小声,估计是免得吓着小孩、影响他们的听力、电池也耐用一点

网友C:
牛逼,都用上接插件了,

网友D:
可惜的是借助网络,要是内置拆机存储卡更好,可以内置自己唱歌和DIY混音等。喇叭的地方可以串联可调电阻调音量。

网友E:
这个蓝牙的吧    那个天线明显是蓝牙  那个ic没放高清大图  估计是蓝牙芯片  在蓝牙音响耳机常见那个

网友:
刚输入就出来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确实很实惠,值得剁手。。。。。。

网友G:
之前收到过一个什么牌的,原价699,我88出了,也是WIFI加蓝牙插卡AUX啥的,这种WIFI货价值在于其网站建设及内容服务,我那个就是各种内容很多,可以在手机上设置播放列表,是挺方便的。

网友H:
我有个娃娃唱歌机,3分钟热度,现在吃灰中。

网友I:
这个18650保护板看着真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同款,

我把喇叭换成以前那种听戏机上的橡皮边喇叭,音质翻天覆地。

有道理,改天可以试试。不过手头可能没那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声,估计是免得吓着小孩、影响他们的听力、电池也耐用一点

这个没改的时候,声音凑近了才能听清。怀疑他们是不是贴错贴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的是借助网络,要是内置拆机存储卡更好,可以内置自己唱歌和DIY混音等。喇叭的地方可以串联可调电阻调 ...

能插卡。插上空卡自动生成几个文件夹,歌曲,文学啥的,放到相应文件夹里就能放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蓝牙的吧    那个天线明显是蓝牙  那个ic没放高清大图  估计是蓝牙芯片  在蓝牙音响耳机常见那个 ...

这个机子工作的时候不用再连手机,直接WiFi工作。难道是蓝牙WiFi复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18650保护板看着真熟悉

隔壁老王还是老五家买的。拆机货。几毛一个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都用上接插件了,

确实不想小厂作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确实很实惠,值得剁手。。。。。。

最好自己能改改,不然电池太不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收到过一个什么牌的,原价699,我88出了,也是WIFI加蓝牙插卡AUX啥的,这种WIFI货价值在于其网站建设及 ...

对,就怕服务器停服。那样只能当本地播放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娃娃唱歌机,3分钟热度,现在吃灰中。

孩子更喜欢玩手机和平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