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一个晶体管测试仪 装起来玩玩

楼主(2020-01-19):
长草多日  终于剁手一套

买了带壳子的套装

拆包先上电池看一下 没问题再组装

随手找到一个电容 夹上看看    嗯应该是没问题

拿出壳子准备组装

清点零件 不缺

先找几个橡胶盖子  备用

先装上板子看看

显示屏的斑马纸挡住了外壳安装孔位

来个乾坤大挪移 剪掉显示屏定位柱  显示屏整体下移 用海绵双面胶固定显示屏到线路板上

背光灯重新飞线

这回就不碍事了

装上围挡

上电池 装上面板

把准备好的瓶盖装上 里面得装垫片 不然会把瓶盖拧坏的  底部的保护纸就不揭了

下面就随便找点拆机的原件测一下看看

1.5uf的电容

增压泵上拆下的启动电容

电阻  标称2.2K

mos管

整流对管

13007

mos

13003

这玩意儿对于我这样的电子小白来说 特别是识别三极管 mos管的脚位 实在是太方便了

发现这玩意挺耗电   以后再折腾成锂电池的

好了 又添一玩具

网友:
手持闪光灯围观老刀得得嗖嗖

网友A:
船长的嘚嘚瑟瑟肯定是商量好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长的嘚嘚瑟瑟肯定是商量好了地

你也是

网友:
烧菜的看了帖子菜烧糊了

网友:
手巧不如工具妙,没错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失误。。。

网友:
带壳的一套不便宜啊!

网友B:
刀哥PM下 或者说下关键字,宝上好多不知道选那个了,谢谢

网友C: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因为万用表电容档故障,买了也不后悔,顺便可以测试手绕电感值,替代原装烧糊的电感器。

网友:
看评价这种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好容易坏,不然就是测量不行

网友:
电容是多少频率下的esr

网友:
改成USB的了,换电池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哥PM下 或者说下关键字,宝上好多不知道选那个了,谢谢

【LCR-T4 晶体管测试仪 ESR 电阻 电容 电感多功能检测仪 促销】https://m.tb.cn/h.VYVOaDU?sm=98d131 點£擊☆鏈ㄣ接,再选择瀏覽嘂..咑ぺ鐦;或復zんíゞ这句话$x0sQ12HJ7xM$后打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因为万用表电容档故障,买了也不后悔,顺便可以测试手绕电感值,替代原装烧糊的电感器。 ...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 就是神器

网友:
这是个什么宝贝,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LCR-T4 晶体管测试仪 ESR 电阻 电容 电感多功能检测仪 促销】https://m.tb.cn/h.VYVOaDU?sm=98d131 點 ...

谢刀哥,谢分

网友:
测试功能挺多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