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Mr.7 MG20 吉他音箱拆解 让人失望的电路元件

楼主(2020-01-19):
之前有个吉他音箱卖掉了,这次在闲鱼上有淘了一个便宜的。
比较也只和之前的哪个比较,
可以看 帖子
ELECA DINOSAUR DG-20吉他音箱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24

恐龙吉他音箱,低端吉他音箱。
这次买的,淘宝上还有相应的款式。价格200多。

下面是拆机贴。

有些旧了,也不能确定是那年的货,所以也不能确定现在淘宝上卖的还是现在这样的内脏,但里面已经是简的不能再简了,
200多也只有这种品质了。

买家描叙 ,失真功能坏了,别的正常,所以花了50元买下来了。

手工测量,宽37

高32

前面板喇叭开孔 16,

商标 MR7   ,也许是假冒的,但想来也没有谁来来假冒这牌子

厚18.5

提手

时间长了,皮子已经脱胶了。

标示,很虚, 没有功率 , 没有CCC

电源线1.2M

底座

脱胶了。

后盖 4个螺丝,

变压器
测量是双输出 14V
没有标识,不知道功率。看个头20W应该没有问题

拆下电路板

电路板,

喇叭,有个MR7 ,没有标示

20厘米,8寸的喇叭

吸铁石,直径6.5,厚1.5,
拿在手上很轻,支架是铁皮的,

拆开前面板的螺丝

取出电路板

插孔 看起来好次。

TD2030 ,不用多 想了,经典的经典。、

2个4558D ,失真 和前级。也是常用的常用

2个 6.5的输入 ,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可以 喷神油除锈。
失真按钮处塞了纸,按钮帽孔大了一点。

失真坏了就是这个按钮触点氧化了,喷了点神油,就好了。
但是其失真效果很淡,就和声音放大了一倍差不多,

折腾来折腾去, 喇叭线断了。

3元神器上手,再也不用打火机,闻烧焦的胶皮了,
坛友最值得买 之一。这些年来的值得买之一,上一个是 调温电烙铁。
什么买的充电电钻,30合一螺丝刀,其实很少很少用。

无法忍受这亮瞎眼的七彩显示灯了,找 了个绿色lled
改。

加 长脚

绿色,没有那闪瞎眼的七彩灯舒服多了。

这电源显示灯是 取的一路 14V ,
整流稳压后17V,然后串了一个2.7K 的电阻。电流5毫安。

后续 还还得打理。先做下清洁,

再主要是脱胶的 胶皮的粘回去。
但是有没有合适的胶水,木工的白乳胶估计是不行的
上次还有些剩余的太棒胶,其实就是改良过的白乳胶,先粘的试试。

这款音箱虽然有 AUX 输入,
这里的AUX

就是伴奏音频输入

但我看了下电路、电路里面 是将 AUX左右声道并联了,
然后 串联一个200欧的电阻后接入到了 TD2030的第2脚
百度第TD2030 的第二脚是反馈输入,在双电压电路中是这样的。

实际应用中, AUX 输入 音量不能调节,
而且底噪特别大,

虽然开机空载后就有底噪,但还可以接受,

从吉他输入 端接入, 底噪 增大也不明显,
但是从AUX 输入,底噪明显增大了几倍。

不明白 为什么AUX 要从 TD2030的2脚输入,
为什么不从1脚 输入端输入?

混音也没有专门的电路,还想画下电路图的,但是太累,也不想继续魔改。

真的魔改,第一得换掉这个薄铁皮的 8寸扬声器, 电路板得重新布局,只能留个空壳了。

200元的标准,也只能是这个水准了。

感觉真不如100元的漫步者2.1音箱。

网友:
带同心圆花纹的喇叭扬声器比较少见。

楼主:
版主不要只加一点,要多加点M。

网友:
看到变压器就看不下去了。

网友:
这东西比多媒体音箱耗电量要大很多吧

网友:
这种单声道大音响压根就没有良心货

网友:
陛下居然还会弹吉他~~?

网友:
外壳的包装好像翻新一样

网友:
低估了山寨的力量了。当年音响设备是山寨重灾区。

网友:
外皮得用鱼珠胶粘,才牢靠。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我有个按钮,和你音响里的同款,当备用原件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啊

网友(2020-07-12):
电路和大部分国产低端音箱一样

网友(2022-05-19):
这个音箱仿的是marshall MG10,电路都一模一样,只是元件太垃圾了,可以升级电路,换个功率足的变压器,换个好点的8寸喇叭,箱体和机壳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2024-03-21):
我有一个淘来改装的

网友(2024-12-05):
二手的东西我很在乎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