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帮看下这个保护板,充放电口的区分

楼主(2020-01-19):
电池组引线3根,红,黑,黄,红线直接焊电池组正极,黑线P负,黄色线T口,红黑线电池组电压,黄黑也是电池组电压,本来想组24伏日本助力车电池,此电芯是LG高倍率动力电池LGBDHE2,但看成组的不一致,可能后面也要开个贴子出掉,

网友:
7串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A:
正极共用
P-负极可以大电流(满负荷)放电,不能充电
C-负极可以充电,也可以兼做小电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共用
P-负极可以大电流(满负荷)放电,不能充电
C-负极可以充电,也可以兼做小电流放电 ...

只是电池组只有红黑黄三根线,后面测下黄色线和C一线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