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技嘉Z97主板上的这两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0-01-19):
(图片)

网友A:
不知道,我胡猜一下是不是刷BIOS的?

网友:
旁边是运放和音频电容,跟声音有关

网友:
盲猜是切换bios的跳线。最好看下你的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胡猜一下是不是刷BIOS的?

旁边这个那个芯片不是bios,看上去是个运放

网友:
看标识可能是控制那两个绿色电容接不接入?另外,说明书上没说明用途吗?

网友:
刷新bios或者备份的,技嘉的双BI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这个那个芯片不是bios,看上去是个运放

搞明白了 是运放的左右声道增益开关 2.5倍跟6倍增益

网友C:
求助之前不需要自己百度一下的吗

网友:
这主板高级啊 还音频增益啊

网友:
为了带高功耗的耳机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之前不需要自己百度一下的吗

啊,看起来好厉害,不过主板弄这个觉得鸡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 是运放的左右声道增益开关 2.5倍跟6倍增益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从这两个开关旁边的字来看,上面写着是CAP的开关,就是电容的缩写,应该是旁边 这两个电容的开关,猜测是电容的接入和不接入的开关吧,我的进一步猜测应当是输入或者是输出有没有电容隔直用的,可能一档是直接的,另一档是用电容隔直的。从PCB板上的标注看不存在放大位数的设定的问题。如果能再上个板子的后面的图的话可能 会看得清一些,不过多层板也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