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关于纽扣电池(电子)的问题

楼主(2020-01-19):
今天发生一个疑问,原因是我日常使用的车遥控钥匙估计电池电量不足,所以想换电池。CR1616型号,我在京东买了一板5个的松下进口的。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新电子的电压3.25V(上面标3V),但是日常使用的钥匙更换了新的电池以后,不能使用,按下解锁和锁车键,遥控的灯很暗,车没反应。测了一下拆下的原来的电池,显示3V。把旧的电池装回遥控器又可以继续(原来不是完全不能使用)。跟着我把放抽屉的备用钥匙拿出来试了一下,也是同样灯暗遥控不了。拆下里面的电池测了,显示有3.28v电压。。
我不明白为什么新的电池反而不能使用,还有3v的电池,测出来3.25v应该是正确没问题的。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请各位帮忙

-----------------20200121--------负载测试结果
质保期内的纽扣电池的自放电可怕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9712&extra=

测试了,LED负载直接把电压拉低到剩下一半。。。

网友:
5个松下都试了?

网友:
欺生,就像当年天庭对孙悟空

网友:
带个小负载试试电压

网友:
电池老了,内阻太大。装上电池工作下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
电压是虚的,一加负载下降很多。

网友:
跟电池价格有关系,便宜的就是仿冒的

楼主:
综合上面各位大哥的意见,就是我在京东买的这一版电池也是假的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虚电了?请教带负载测量电压我是把正负极接入一个电阻再测试?该接入多少?请指教一下,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当时一个电子体温计也是买了一板电子也是试了5个都不能工作直接扔了买一个新的体温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上面各位大哥的意见,就是我在京东买的这一版电池也是假的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虚电了?请教带负载测量 ...

万用表测吧,直流电流档,100ma左右瞬间放电看看

网友:
接个LED灯珠当负载看压降

网友:
找老婆帮个忙,按住遥控器按键的同时测电池电压

网友:
电池放时间存放长了,自放电只剩虚电压没电流了。

网友:
买生产日期新的电池,有的电池库存久了,内阻变大,在一些耗电小的设备商看不出来,但是对需要发射信号的遥控钥匙可能供电不足。

生产日期新的一般不会有问题,我都是买南孚的2025,很不错,换一次用个2年没问题,感觉电池电压低了,就拆开量一下,及时发现及时更换。

网友:
有么有可能新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