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两只小手电

楼主(2020-01-19):
一. Police 3W小手电
很多年前的一只Police 3W小手电,使用一节AA(5#,14500)电池,做工一般。

1.1

1.1

手电头部与电池桶是一体的,用力顶电池就能将透明圆形前窗,灯杯,灯板,驱动和一段弹簧全部从前端顶出来。

1.2

1.2

硬开关在灯尾帽内,只有一开一关功能,驱动板与灯板一体。

1.3

1.3

用于聚光的灯杯为塑料制品,5mm小管芯草帽LED,灯杯正好套在5mm草帽LED上,驱动管无型号标识。

1.4

1.4

该手电虽然标称3W,但亮度非常低,实用性极差。
后来,更换了一只大光杯5mm草帽LED后,亮度提高不少,至少照眼前夜路没问题。

1.5

1.5

二. 派力德(Pailide)GL-037-44B 3W小手电
和上一只同年代产品,做工较上一只精细很多。

2.1

2.1

该手电也标称3W,常规状态也使用一节AA电池,但亮度要比上一只高很多。

2.2

2.2

随机带一只加长电池桶,接上后可以使用两节AA电池,用两节AA电池的亮度比用一节时略高一些。

2.3

2.3

加长后感觉又细又长,所以这只手电一直使用单节3.7V的14500锂电池,用14500电池的亮度要高很多。
但几年后,每次打开手电几十秒灯光开始闪烁,过一会又不闪了,一开始以为电池电压在某值时造成驱动振荡引起。
这种状态断断续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手电彻底不亮了。
这个LED的拆法与上一只不同,是从头部透明窗向里面顶,可将全部内容从灯头后面顶出。

2.4

2.4

这是原装的LED,也是5mm草帽管,但与上一只不同的是这个LED是6金线的大光杯5mm草帽LED。

2.5

2.5

这是驱动板,有一只SOT89封装的丝印E3 6E的驱动芯片。找不到资料,不知是什么结构。

2.6

2.6

驱动线路很简单,感觉好象只是个升压电路,很疑惑这个结构的驱动到底能不能用3.7V的锂电池?检查确定是LED损坏。

2.7

2.7

网上没找到6金线5mm草帽LED,用手里的普通5mm草帽LED(工作电流只能在20mA以下)替换,用1节或2节AA电池时的亮度很昏暗,基本不具实用性。
用3.7V的14500又有点不放心。那个电容换了一只47uF的钽电解电容,对亮度没发现有影响。

2.8

2.8

没有6金线5mm草帽LED,退而求其次,买来号称100mA的大光杯5mm草帽LED管。可见灯芯片只有两根线,而且好像不是金线了。

2.9

2.9

用大光杯5mm草帽LED换上,无论是用1节或2节AA电池,亮度都远高于普通的草帽LED。
因为买了多只这种大杯LED,所以还是使用3.7V的14500电池,亮度远高于用AA电池,反正坏了再换,不过到现在还一直正常。

2.10

2.10

双十一双十二期间,用红包买了几只6.8元包邮手电,手电体积比上面两只更袖珍,还能USB充电,但亮度比这两只高得多了。

2.11

2.11

网友:
以前有过几个,有两三个摔不亮后,把外壳换成透明的2AA电池盒,一边是手电的升压板,加几颗国产仿流明1瓦并联,有的电池盒没开关,需要自己开孔焊接一个开关,另一边放电池。

网友:
草帽头灯珠省电,但亮度差。

网友:
谢谢分享。。。。。手电土豪啊。。。。。肯定有里有矿。。。。。

网友:
烧了几只手电,最后基本没用。。

网友(2023-01-22):
手电真的不少,能用的却没有几个

网友:
拆解和分析的不错,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