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充电宝能改车载USB充电器吗

楼主(2020-01-19):
手头上有一个充电宝的电路板,能正常使用的,现在想要把它改成车载的充电器,请教各位大师怎么改呢

网友A:
电瓶引线接12转5的变压器~后面你懂的

网友B:
充电宝电池侧是3.6到4.2伏,得有电路把12伏转成这个电压接到充电宝上,才可以从充电宝输出插口取电,这样一来就是脱裤子放屁了,不如直接买个车充了事。

网友C:
55阅读,1评论
能想到这样的问题,你这2段是怎么升的

网友:
可以,拆下USB头接到电动车面板上,再买个12-5v的模块,把线接到USB头上哈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5阅读,1评论
能想到这样的问题,你这2段是怎么升的

这坛就是这样。。。300多阅读0回复的不少!

网友:
二元买 个车充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坛就是这样。。。300多阅读0回复的不少!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问题 太没有意思了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前些天论坛里有人卖过车充,10块钱一斤,还包邮

网友:
原来是升压,你这么一用就应该是降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引线接12转5的变压器~后面你懂的

我主要是想要一个12V转5V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电池侧是3.6到4.2伏,得有电路把12伏转成这个电压接到充电宝上,才可以从充电宝输出插口取电,这样一 ...

你没听说过爱折腾吗,用钱买就没有了这个意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阅读,1评论
能想到这样的问题,你这2段是怎么升的

你无理,总之好西利。

楼主:
我最主要是想要一个简单,电流有4A左右的电路图

网友:
那就用7805或者dcdc降压5v,总不能用手降压吧

网友:
只能利用USB做了,原电路板电路不用,接一个7805三端稳压就可以了,车上电源不用考虑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