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IKBC 87系列键盘 的主控型号

楼主(2020-01-19):
哪位知道IKBC C87 F87 等等 87系列键盘的主控型号,弄了个板子无主控,要是有配件包列表就更好了,先谢了。
实在不行只能找替代方案咯,脑壳痛。
网上居然都找不到他的资料。

网友A:
用的是单片机,数码之家老站有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01158

网友:
都是单片机写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单片机,数码之家老站有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01158

好的,谢谢,主要是不想再外挂板子或者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