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宾馆酒店常见的插卡取电,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0-01-19):
宾馆酒店常见的插卡取电。其实这货并非必需插卡才可以,插入塑料梳子也能正常通电。外观如图:

塑料已经缺失了一块:

有进火线、出火线、零线三个端子,是那种非常非常普通的螺丝铜柱:

板子一边有屈指可数几个元器件:

继电器线圈串整流桥接入市电,整流桥直流端靠可控硅PCR606J控制,还有个9014三极管,不按按钮时电容通过220k电阻充电,基极保持一定的电位,三极管导通使可控硅截止,当插入卡片顶住按钮时三极管E极和B极连接使其截止,电容放电,可控硅通过620K电阻触发,继电器线圈通电开关闭合,电容用于提供延时功能。

中间的大家伙是220V20A的继电器,里面的线圈也是220V的:

继电器里面的铜片很粗壮:

塑料壳子里面烧黑了一大块,看样子遭遇了输出短路没来得及爆保险直接从这个地方爆掉了:

拆下板子看到板子反面,除了奶泡按钮没有任何元件,继电器焊点还是很粗壮的,毕竟要过大电流,其实这个奶泡就是电源指示:

电路原理图:

网友:
涨知识了,一直以为这里面就一个行程开关控制继电器了,没想到用的东西那么多呢

网友:
还有一种是读卡的

网友:
好像用钕铁硼磁钢可能会误动作,如果带近场通讯和固态继电器没办法了。

网友:
按钮松开后,电路延时断开.

网友:
新式的必须插房卡

网友A:
如果电路图改为这样的画法更容易理解电路。

网友:
这个不插卡也能用 不知道有没有需要真正读卡的

网友:
这种插卡取电太落后了,揷张名片就能取电。

网友:
还有 光电式可以用名片一类的卡片 ;高级的带读卡设备

网友:
现在好一些的酒店,一般情况是用非接触的IC卡,加可控硅控制。

网友:
这种已经淘汰了

现在遇到的都带芯片识别了。

之前还有一种插公交卡,考勤卡等随便带近场功能线圈的,也见不到了

网友:
这种应该都是老式的,新的都是光电感应读卡的

网友:
这是不是就能去破解了?

网友:
按图中画的,三极管导通时好象也可以使继电器线圈吸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图改为这样的画法更容易理解电路。

图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protel99?

网友:
这种是老式的机械取电开关,现在很少用了,基本都是读IC卡给电的
不能靠插入异物破解了
但是好歹大部分只读卡不认卡,所以搞个公交卡地铁票什么的也能用

网友:
要这么复杂吗,两片金属片就可以了吧,插卡进去就互相接触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图改为这样的画法更容易理解电路。

这图画得清晰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