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贴牙膏厂自封L06B片开卡奇怪现象~

楼主(2020-01-19):
事情这样的,公司电脑用的山寨SSD丢数据后,换了WD绿盘后,这些坏的盘到我手里就拆了,发现是58XT+三片自封L06B的TSOP封装的垃圾片,开在TLC模式,HDTUNS里面数据一塌糊涂三黄,于是想了下拆了上2246EN开成MLC模式会不会好点,结果第一片上的建兴的板子会报Reset Faill(51)错误,考虑到板子自己对主控植球过,于是又买了个拆机板子没动过主控的在试试,没想到结果一样一直报告Reset Faill(51)这下完全没方向了,也尝试过修改配置文件46位置结果然并卵。最后用XT版本开卡,也不行会开在一个 Read xxxxx ok 界面就反复的掉设备重新恢复设备,最后在尝试了某一个版本突然可以开卡了,等我就拿这个版本文件进行修改,结果又不行了,最后比对了相关参数发现了一个参数,关闭了就好,于是在换了2246EN关闭了相同参数,在开卡P事情没,跑了下RTD后再卡好的,跑测试妥妥的。买来的板子,8贴tsop

贴完,用2个山寨SSD凑得,明细看出2种颗粒封装都不一样。

完全不影响使用,ID完全一致

正常开卡后到了 verity ISP 后报告51错误

详细资料 也看不出啥

最后发现,只要把Q Erase模式去掉啥事情都没有了,正常开卡

跑完RTD跑圈圈正常一匹

数据看下也没问题,ECC修正也没增加

我现在非常奇怪,为啥其他颗粒选中Q Erase哪个选项没事,这种颗粒选择Q Erase哪个选项就会出问题?

网友A:
因为这个颗粒辣鸡  还有清空这个功能 最好关掉有BUG 很多颗粒都过不了

网友:
支持研究!46EN这个功能有点匪夷所思

网友B:
全盘写这么快吗?平均每ce能到接近6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盘写这么快吗?平均每ce能到接近60的速度?

嗯差不多个人感觉这颗粒上EN或者XT不错,上58XT就算开L06B模式也是SLC+TLC的,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颗粒辣鸡  还有清空这个功能 最好关掉有BUG 很多颗粒都过不了

换15131屁事情么~

网友:
看不懂英文好痛苦,每个按钮是什么作用都要收集好慢慢学。

网友:
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盘写这么快吗?平均每ce能到接近60的速度?

单贴3268的时候能有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贴3268的时候能有50

我拆的L06B 1ce TSOP片子,贴3268最多38的写入。对了,我的是镁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的L06B 1ce TSOP片子,贴3268最多38的写入。对了,我的是镁光的。

我都是牙膏厂的

网友C:
汗,公司用垃圾SSD:swe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汗,公司用垃圾SSD

没办法老板只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