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博锐PS186剃须刀机身

楼主(2020-01-19):
博锐,其实就是飞科的低端型号。手边有一个博锐PS186的剃须刀机身,刀头不见了。外观如图:

铭牌信息大同小异:

连接刀头的传动柱:

可伸缩式充电插头,这种插头也是阻容手电的标配,插的时候用力狠了内部容易断裂:

打开盖子,内部结构是微型电机+镍镉电池+开关电源充电电路,至今为止还没有见过锂电的飞科:

功率为2W的有刷直流电机,舟山金达电机电器有限公司制造:

再普通不过的伸缩电源插头:

微型开关电源,功率0.3W左右,用于电池充电:

电池是600mAh镍镉电池,二十年来从来没变过:

变速箱,内部涂有锂基润滑脂:

微型电机由2颗螺丝固定,卸下螺丝后可取下电机:

板子反面有不少贴片器件,电源部分是简单的单管自激电路,开关变压器输出通过贴片二极管给镍镉电池充电。右侧是开关触点,充电电路和工作电路是分开接入电池的,只有关机才可成功充电:

电源侧面特写,输入电容是0.1U250V的,开关变压器很迷你:

电源板上的贴片器件特写:

镀金的开关触片,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开关的防误触功能,是通过下图箭头所指的突起和凹槽相互啮合实现的,只有按下按钮使啮合点分开,才可以顺利拨动开关:

感谢观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拆机14500锂电池差不多,容量比应该比镍镉高一些。

网友:
国产剃须刀基本都是金达的电机

网友:
可飞科自己也不高端啊

网友:
关键还是刀头

网友:
这牌子的剃须刀价格不高,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之前换剃须刀也想买的,后来还是入手了飞利浦

网友:
飞科、奔腾都差不多,高端、低端也没太大差别

网友:
这玩意里面都差不多,功夫还是在刀头,买个飞科老夹胡子硬往下拽,用了两次就扔了,飞利浦最普通的就贵百十块钱一点不夹,用好多年都不坏

网友(2021-01-06):
关键是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