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精度冷焊机结构是怎么样的?电容点焊机与冷焊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1-20):
电容点焊机和冷焊机有区别吗?不都是电容放电…

网友:
多了个高压引弧

网友A:
冷焊机像恋爱,要保持距离
点焊机像婚后,要保持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焊机像恋爱,要保持距离
点焊机像婚后,要保持压力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焊机像恋爱,要保持距离
点焊机像婚后,要保持压力

:lol:lol::lol::lol:绝对精辟!

网友:
谢谢分享。。。。同是九年义务教育,你的腰间盘为何如此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焊机像恋爱,要保持距离
点焊机像婚后,要保持压力

神回复哈哈,一万次方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