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说个行车安全的问题 随车灭火器一般带多少公斤的?

楼主(2020-01-20):
记得看过北京电视台红绿灯节目的一个说法 1-2公斤的灭火器对于汽车自燃效果不好  火可能快灭的时候 灭火器喷完了
所以 我自己出远门的时候就车里放个5公斤和2公斤的灭火器  和1公斤的一个
1公斤的是年审用 从去年开始 小轿车我这也要查灭火器 而且要拍照灭火器和 上面的压力表的数值

其中5公斤是闲鱼买的过期的(过期几个月顶多1年 价格很便宜)   家里有好多2公斤的 做过实验  都是2002年过期的 到现在压力都够 实际喷出来效果也不错 说明只要压力够 一般过期的问题也不大

而且灭火器还有个好处  之前两次路上换胎 放了三角警示标 都被撞飞了(都是白天 而且能见度相当好 一次是小区门口的马路最外侧车道   另一次 是应急车道   后车撞三角标的原因基本都是 右道或者应急车道超车造成的)  放上大的纯净水桶 有水也给撞飞了

放灭火器倒好了  反正后车放灭火器 司机一般都会刹车 因为只要你撞上去  肯定车要坏  而且我是用三角标后面放灭火器 撞了不能怪我了吧

而且带俩灭火器万一车辆自燃或者 路上万一遇到别人车辆自燃也能帮上忙  (加油站遇到一次 一个捷达车后轮毂抱死 冒烟 当时是拿车里的纯净水桶给他浇水降温的)

网友A:
车辆灭火用那种50公斤的灭火器效果最好!
其实机舱着火很快就会打不开机盖的,外部喷啥都没有用,车内着火一公斤干粉就够了,不行就关闭门窗让火自己熄灭!
所以随车带一公斤干粉灭火器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想灭汽油的火,估计得带几十公斤的灭火器。

一辆车着火,周围车都停下来拿灭火器都灭不了;买自燃险才是正道。

网友:
平时小的那种就是个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灭汽油的火,估计得带几十公斤的灭火器。

一辆车着火,周围车都停下来拿灭火器都灭不了;买自燃险才是 ...

只要汽油没流出来的10kg基本都能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灭汽油的火,估计得带几十公斤的灭火器。

一辆车着火,周围车都停下来拿灭火器都灭不了;买自燃险才是 ...

那是不会灭吧 冲着车外喷没用 要打开发动机盖 对着着火点

因为只要车停下来 油泵就不工作了 汽油就那么一点点在管道上的 只要油箱没碰到  按理说就那一点汽油 烧完也就没了  如果灭火器对着着火点 应当能弄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辆灭火用那种50公斤的灭火器效果最好!
其实机舱着火很快就会打不开机盖的,外部喷啥都没有用,车内着火一公 ...

一直不太明白  只要正确操作应当很快能灭火吧  发动机仓我看了下也没啥容易燃烧的东西  而且一旦车辆停止  油泵也不工作了 汽油不会越来越多的   这样只要对准着火点应当能熄灭的吧

网友C:
这个看你是要怎么灭火
实际上对于车辆灭火,是两种情况:
1,车内起火不方便弃车逃命的地方或者面临火场不得不开车逃生,这种情况适合用高效的气体灭火器喷一喷控制车内火势坚持开到安全区逃命
2,车子起火在不能让他随便烧的地方,那么有啥用啥先扑灭明火,然后再用固体灭火剂覆盖防止复燃
针对这两种情况,最合适的配置就是车内一个1kg的1301或者一个2kg的FM200,后背箱丢个2~5kg的干粉
为啥这么说呢
目前人类用过的灭火剂里面,效力最强的是1301这样的卤代烷,大约在4%多不到5%就可以保证你点不着除了自带氧化剂以外的东西,所以1301大范围用于坦克军舰飞机的弹药抑爆(这方面的专业术语叫做“灭火剂全舱浸没”);
一般家用车的车内空间大概3立方米?那么有1kg的1301可以保证火烧不进车里来,而这个浓度的1301还不算太影响人类行动,遇到山火之类的情况你可以开着车继续逃命,哪怕车体已经被烧到几百度也最多就是慢慢烤干你(好像更惨);发动机舱起火,去掉零部件所占的体积,空隙处连1立方米都不会有,开个洞或者小缝喷进去火焰是立熄的(气体灭火的问题在于等气体消散之后会复燃,所以扑熄之后要用其他方式覆盖或者降温)。
但是1301/1211之流现在由于环保问题是被禁止民用销售的,只能通过特殊渠道获取;而常见用于替代的是FM200,这是七氟还是六氟丙烷,需要7%多一点不到8%的浓度才可以保证你点不着除了自带氧化剂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说1kg的1301换成用FM200,要带个2kg的……
以上是车上用有实际效果的东西,然后就是常见的没啥意义的灭火剂了:
二氧化碳,要要4*%以上的浓度才有上面的效果(你没看错,我也没忘了点小数点),一般谁家车子也不可能随时带个10kg的二氧化碳灭火器吧,而且你要是在车内释放二氧化碳达到40%的浓度,搞不好火没灭自己就先被窒息了。
干粉/泡沫,这货的灭火效力大约和二氧化碳一样低,其实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认为谁敢在车内释放这个,也可以当他是勇士了。
接下来就是最近这些年被忽悠的神乎其神的水基灭火器,每个来问我这事的人,我都会建议他看看水基灭火器上面写的储藏使用温度

网友:
二氧化碳如何

网友:
二氧化碳只适合在室内使用。室外使用效果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你是要怎么灭火
实际上对于车辆灭火,是两种情况:
1,车内起火不方便弃车逃命的地方或者面临火场不 ...

看来还是1211好啊  当年 哈龙灭火器 很常见的  我还见过很多报废的  当时要留下点就好了 现在反正买不到了

干粉喷在屋里就是一身灰要是有个口罩估计也凑合能喷吧不过大多数自燃都能逃生  跑出来把发动机仓弄灭 还是带干粉最合适了吧  二氧化碳没想过 觉得那玩意太贵 干粉便宜可以带个大的

楼主:
看楼上解释的就对了 二氧化碳 量太小  还是干粉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1211好啊  当年 哈龙灭火器 很常见的  我还见过很多报废的  当时要留下点就好了 现在反正买不到 ...

一边开车一边喷干粉,场面太没不敢看啊,你还睁得开眼睛看路开车么?

二氧化碳就是和干粉比起来贵,你去查查FM200现在卖什么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1211好啊  当年 哈龙灭火器 很常见的  我还见过很多报废的  当时要留下点就好了 现在反正买不到 ...

哈龙灭火瓶飞机上还用。 退役M8直升机发动机舱灭火瓶2.5kg装一个的球形灭火瓶。那么大个的发动机两个球就够。鱼上好几家都有卖。要是能改到发动机舱内也行,就是小车发动机舱太小,琢磨半天很难再塞进这两个球。

驾驶室内倒是能装,万一失火,保人跑出去第一。

网友:
豪华车倒是有一种保人不保车的灭火剂叫烟烙尽。是装在车内。释放的失火保证成员室内正压,不仅灭火还能保证外面的火烧不进来。最神的是灭火的同时还能维持最低限度呼吸。人不会失去意识。NG台介绍米国大统领的防弹车时提到过。

网友(2020-03-03):
两个一公斤的比较好,一个移动一个固定,固定的管子通到机舱紧急时扳下开关,或者买个大客车的机舱灭火器挂里面,再不放心搞一只坦克装甲车的自动灭火抑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