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手机运行内存的疑惑,

楼主(2020-01-20):
自从2011年买了第一台安卓设备后,就有一个疑问,运行内存是不是从硬盘里分出来的,而不是像电脑一样运行内存是单独的存储,当时还问过这个问题,被人嘲笑不学无术,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越来越不明白,谁能帮忙解答一下这个小白问题,

网友:
其实手机的处理器才有问题,只公布型号,频率,核心数,制程,那像桌面处理器那么详细

网友:
运行内存是独立的;不过为了节省手机内部空间,一般都是叠装在CPU上面,叫上层,也叫盖子。
当然有部分古老的低成本手机,内存是跟闪存封装在一起的,比如一个8G的闪存带64M内存。

网友A:
8年可以上两回大学了,速成修手机技校什么的够好几十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年可以上两回大学了,速成修手机技校什么的够好几十回了

同意你的话

网友:
你可以想象成和电脑一样的,实际就是一样的。但是限于尺寸和体积要求,内存可能被封在CPU一起或是与硬盘封在一起的。典型的就是苹果的A系列,内存和CPU在一起,上盖是内存,下部是CPU,封成一个整体,你看到的就是一个CPU的假象。

网友:
手机中,内存跟cpu封装在一起好处很多,比如节约空间,cpu跟内存传输数据更快,等等。内存跟闪存不是一类的东西,虽然都是存储器,内存速度很快,但是断电无法保存数据。当然,硬盘当内存用也可以,就是所谓的虚拟内存,不过速度更慢。内存也可以当硬盘用,速度很快,但是关机数据丢失,也就是虚拟硬盘。比喻一下的话,内存是仓库,闪存是车间,cpu是工人,内存越大存储的东西越多,闪存越大,可处理的程序越多。

网友:
确实是不学无术

网友:
手机闪存相当于电脑的内存。都是不能保存数据的。

网友:
楼主发贴数量似乎和所知不成正比,特别是在这个以数码为主要讨论对象的论坛里面。

网友:
手机内存和电脑内存功能应该是相似的,都是断电不能存储数据。现在市面卖手机的常说的内存有可能指的是存储空间,卖手机的销售不专业慢慢的混淆了

网友:
RAM 内存   无论手机还是电脑 都是叫RAM 国内比较混淆 所以也叫:运行内存 简称运存 打开一个QQ需要多少内存 打开浏览器 浏览网页 需要多少内存 都是这个内存

Hard disk 硬盘  就是电脑的硬盘 专门储存文件的 空间容量多大 能拍多少张照片 存多少个视频 都是用这个存储 手机也同理

以后你买手机就这样理解吧 内存就是数字小的那个 储存就是数字大的那个 例如6+128  4+64:lol:

网友:
12楼的解释很能说明问题!手机内存等同于PC机内存,手机闪存相当于PC的外存(硬盘)

网友:
商家把存储单元和运行内存叫成内存。不是很了解的人以为,哗,这么大,买。。。

运行内存相当于正在抄菜的锅,速度快,但容量少。上网开微信什么的都会跑到这个锅里来运行。

存储单元,暂且说成是楼主的硬盘吧,相对于冰柜仓库,用来放素材的。软件程序安装完之后就存储在这里,容量大,但速度没内存运行快。

每个部件都有它的职能范畴。

可以理解为cpu在内存那个锅里上网炒菜,嘿又想做点别的菜,就从存储单元里把微信素材搬到内存的锅里加工。

但是这锅本来不大,同时抄几个菜不卡慢就难了。

还有另外一点,虚拟内存,就是楼主说的在硬盘里划分一个区域给内存做事,毕竟硬盘的速度肯定没内存快,这相当于临时找个盘子盛一下还在正在加工的半成品菜。
因为运行的软件多,内存这个锅实在放不下,就跑过去虚拟内存(硬盘上)这个临时的盘子上躺一下

网友:
高频率独立的  2019年以后的手机需要大运行RAM内存多通道 最好四通道或者四通道以上。目前8系列基本四通道 7系列基本双通道 6系列基本都是单通道 麒麟9系列 单双都有   MTK 就是双通道你也只能当单通道来看。然后就是ROM 容量要大速度要快寿命要长这里的寿命指的是连续读写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