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利用SerialChart显示波形

楼主(2020-01-20):
SerialChart是串口图表的意思,我还以为是字符呢,哈哈
它可以把串口输出的数据形成一个图像

这是我用它绘制的正弦波图像,用arduino单片机输出数据到串口
这个软件接受数据形成图像

这个波形还不错吧

这是采集万用表100Hz信号方波的数据
在单片机ad转成数字,再输出到串口

波形是这个样子的,昨天说的就是为了这个改串口号的问题

网友A:
低频波形可以,换高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波形可以,换高频试试。

高频你指的是多高,它是产生不了很高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