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记一次SWITCH手柄维修旅程

楼主(2020-01-20):
又到年底大扫除,拿出已经闲置一段时间的SWITCH来倒腾一下,突然发现右手柄无线功能不能使用了,只能插到主机里面使用,折腾心油然而生,遂拆开来研究,查了一遍IC觉得是BCM20734的问题,估计的虚焊,趁着快递还没放假就在淘宝上订了0.4MM万用钢网来试试水,拆下芯片上钢网结果发现是0.8MM点距跟0.4MM的钢网比隔了一个空位,硬着头皮干,第一次植球发现植出来的球太小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上板结果失望而归,第二第三次还是没把握好失败告终,然后发帖请教了论坛大佬,提出的意见都很有用,但是手工不行不能手工点球或者切段做球,遂淘宝买0.4MM锡球来做吧。

发现钢网锡球点隔了一个空位。。。。。

试水上锡膏吹放大一下基本有锡球不过很小

侧看很小上板一试失望而归,第二第三次均失败

最笨最稳得方法淘宝买来0.4MM锡球

手动拖一遍薄薄的焊油,逐个点球,20来分钟完工,再确认一遍球的位置,300多一点温度风速1.5挡吹50来秒再调到2.5档吹50来秒好了,清洗一下上板。

周边有插座板只能上高温胶带了,上IC吹上。上主机测试完全没反应,直插跟蓝牙都没反应,难道焊不好再吹一下,故障依旧心想修坏了,买个新的吧!?再细看一遍,IC旁边是啥?好像盖子掉了,在琢磨应该是晶振,参数没了网上找了一大轮拆机图片没发现型号,或者不清晰,拆左边发现晶振跟右边不同,右边陶封左边金属罩,很难才在一张比较清晰的图片放大再放大看到是T240字样,测好大小在淘宝买换上吧,换上后直插能识别了,但是蓝牙故障依旧,芯片不是虚焊应该是坏了,都到这里了只能继续淘芯片,发现都很贵差不多快递停运了还不如买个新的,结果看到一家拆机的价格才几块钱,问店家能发买2个一起10来元,买吧~~

万般无奈突然发现这个晶振缺了个盖子,千辛万苦找参数ING

拆机板拆芯片下来还得手动上一遍锡球,有了之前的经验,慢慢来吧~

拆下旧的换上新的

简单组装一下上机,一切正常,直连、蓝牙正常,走了一段弯路不过还是成功,虽然差不多买一个的价格但是折腾在于快乐吧,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switch各方面表现如何,当年买了个NDSL玩,后来吃灰了

网友B:
这个JOYCON摇杆不行,频紧使用会导致漂移,我淘宝买回来自己动手换上去的。

网友:
牛掰了,哈哈,这种晶振之前拆了好多,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C:
印象中这货刚出来时候用的nordic的蓝牙

网友:
厉害了,能自己折腾还是很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tch各方面表现如何,当年买了个NDSL玩,后来吃灰了

年纪大了~不怎么有兴趣玩,娱乐性还是很强~画质比不上PS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JOYCON摇杆不行,频紧使用会导致漂移,我淘宝买回来自己动手换上去的。 ...

漂移通病~估计不从零件上改良很难彻底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这货刚出来时候用的nordic的蓝牙

应该都是博通吧~估计老任不会为一代产品轻易改变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itch各方面表现如何,当年买了个NDSL玩,后来吃灰了

我觉得调出无敌版肯定没希望,好像没看到啥调试接口。以前我爸在二手家电市场,收过一台旧的PS一代游戏机和十几张光盘,两三个月发现游戏机后面附带的小卡,网上一查是用来调无敌版的金手指,半年学会后通关速度大大提升,腾出足够的小学作业时间。

网友:
我年纪大了,眼花看不了这个

网友(2020-04-15):
重要的在于折腾的过程!!

网友(2021-05-09):
朋友,你好,晶振t240淘宝搜不到,请问老哥用什么代替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