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吸合不良的热水器电磁阀!金多叶ZX-5

楼主(2020-01-20):
以前修热水器换下来的,经常打不了着火,排查了好几个部件,折腾了好久,才查出是这个家伙有事!

外观,3v供电!加上点火器电源最少要1A输出才能保证正常工作。

密封部件

线圈看上去绕得满满的,还算不错。

钳掉一边的塑料,咦!有惊喜
两组线圈中间卷了好多纸皮,以前拆那个也是吸合不良的,纸皮卷在外面,这个就卷在了中间

外面的细线圈,应该是保持线圈,抽出来……

纸皮也抽出来……

里面的粗线圈,应该是吸合线圈,也抽出来……
合影一张,拿去卖废品了吧!

网友A:
中间的填充层是必须要,还是为了填充而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填充层是必须要,还是为了填充而填充

你问我我问谁

网友:
是铜线吗?哈哈哈

网友:
以前,家中的太阳能热水器上水慢,测量上水电磁阀线圈两端电压有12V,线圈电阻也正常,一时找不出原因。
后来测量上水控制器到电磁阀之间的引线,3米左右长,单根引线电阻却达10-20欧,确认埋在瓷砖下的引线氧化了。直接顺着墙根走明线换了一根后,上水正常了。

网友:
这不是微波炉用的东西?

网友B:
洗衣机排水电磁铁有粗细线圈设计,电磁铁吸合前触点短路细线圈,粗线圈大电流吸动电磁铁,吸合后动铁推动触点断开,粗细线圈同时接入电路,小电流保持吸合状态。这种设计的缺陷是触点容易烧蚀~原因是细线圈电感量很大,断开时自感电动势很高,触点打火严重。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排水电磁铁有粗细线圈设计,电磁铁吸合前触点短路细线圈,粗线圈大电流吸动电磁铁,吸合后动铁推动触 ...

好像跟九几年,像鼓风机的万里电吹风机开关打火很像,避免的话需要加压敏电阻和续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