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201跟咪咕g100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0-01-20):
功能做工配置一样吗,多能简单破解吗,想收几个玩玩。好像破解后是安卓4.4的,安装应用多会卡吗,。

网友A:
做工啥的,所有运营商盒子基本都差不多,不存在谁比谁强。
配置的话,两个(多种方案、不同厂家代工,实际上最后是十几种)型号的盒子不一样。
CM201分-1和-2,-1是晶晨芯片、-2是海思芯片,都是双频Wifi+蓝牙,部分带语音功能,虽然没啥鸟用。
M101/100也分海思和晶晨方案,Wifi是2.4单频的,也没有蓝牙,但晶晨方案的可刷游戏盒,可玩性好点。
不仅是这两种盒子,几乎所有盒子的相同点都是装多了APP会卡。只能root后自己优化,就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啥的,所有运营商盒子基本都差不多,不存在谁比谁强。
配置的话,两个(多种方案、不同厂家代工,实际上 ...

谢谢。。,买就买海思的,感觉画质好,应用卡,,我买的n1刷的是安卓7,1加2g内存,,感觉还行啊。高版本安卓要好点,。

网友A:
n1和T1是2G内存,卡顿现象会少很多。运营商的盒子95%以上都是1G内存的,多装几个app后,卡顿感就比N1、T1强烈多了,尤其是没root的时候。
至于买海思还是晶晨,其实区别不大。条件允许的话,弄个海思的CM301,2G内存的,还是双频Wifi+蓝牙,用来看电视;喜欢玩游戏的,再弄个Q5、R3300、V21C啥的,刷游戏。反正这些盒子在咸鱼上全新的也才70、80左右,成色差点的就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和T1是2G内存,卡顿现象会少很多。运营商的盒子95%以上都是1G内存的,多装几个app后,卡顿感就比N1、T1强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