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汉蓝海5000+电源拆解

楼主(2020-01-20):
全汉蓝海5000+,额定400W,看起来很low,不知是否真能400W

貌似只有一级EMI

貌似只有一级EMI

风扇有大大大噪音

风扇有大大大噪音

网友:
我去,缩水成这样……

网友A:
风扇加油,再不行换风扇

网友:
好东西现在电源频率高故而不想引起那样重了

网友:
散热片够薄,这个效率估计能达到99%以上。

网友:
使用多年的长城500SP至今健在,电源还是不能省

网友B:
买电源还是买品牌的,这个不是全汉的吧?

网友:
好像确实很山寨。

网友:
感觉这不是全汉的风格

网友C:
时代变啦。。。
功率因数0.95以上,效率也很高,因为主动FPC,EMC一级也能过认证。。。
主电路也不知道是正激还是半桥结构的。

除了恶劣工况容易坏,指标上是没啥大问题的。

看上去峰值400W没问题,长期用还是控制300W以内吧。。。

网友D:
看上去像是峰值4百瓦,额定只有2百瓦的样子,建议先换个高转速温度探头调速风扇,把风扇的温度探头加延长电线,延伸到发热点最大的地方,避免过热死机丢失数据等。

网友E:
全汉本来就算不上很好的品牌!电源还是给一线品牌机代工的那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像是峰值4百瓦,额定只有2百瓦的样子,建议先换个高转速温度探头调速风扇,把风扇的温度探头加延长电 ...

额定400w,峰值500w的,12V 3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代变啦。。。
功率因数0.95以上,效率也很高,因为主动FPC,EMC一级也能过认证。。。
主电路也不知道是正 ...

有点滋滋声,哪怕电源只插入220V不开机,风扇不转,贴着电源听都有滋滋声,各种电感、变压器打704胶都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加油,再不行换风扇

加油没用,一直有轻微哒哒哒的声音,只能换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电源还是买品牌的,这个不是全汉的吧?

铭牌上是全汉蓝海,PCB上生产周期是17年11周,但这个系列网上基本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代变啦。。。
功率因数0.95以上,效率也很高,因为主动FPC,EMC一级也能过认证。。。
主电路也不知道是正 ...

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汉本来就算不上很好的品牌!电源还是给一线品牌机代工的那些好!

这个看要求了,也不是做不好

网友:
这散热片够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