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个微软老鼠标,又是电容问题

楼主(2020-01-20):
2008年时买了一个微软鼠标,一直在用,还行吧,微动还是比较干趣!上周,突然发现,左右移动时,鼠标有停滞感,不爽!感觉终于可以换鼠标了!丢到垃圾筒了!正好看到有坛友发贴修鼠标,换个电解电容就好了!于是从垃圾筒拿回来试着拆修一下;打开看一下,微动很特别(如果坏了真没法换),定位有可见红光二极管,应该是正品;由于是古董了,芯片拍不清就算了!
看着芯片似乎虚焊,补焊后故障仍然;有四粒电解电容,先拆下测试最靠近芯片的,容量正常10u左右,但VLOSS有点大3.5%,换了吧(换个仿固态款的);其它三个是2.2u,4.7u的,拆下测试正常,没有换!
再试用,果然,好了!正是小电容问题!

网友:
编码的完全可以无视了。

网友:
看上去用料好像跟品牌机标配鼠标差不多。

网友A:
有个方正的,也是移不动,除了主芯片,按键开关,编码器,其他外围所有阻容都用好的同款鼠标同一元件换过,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方正的,也是移不动,除了主芯片,按键开关,编码器,其他外围所有阻容都用好的同款鼠标同一元件换过, ...

有朋友提过,那个透镜或光敏小孔,如果有尘或微小杂物也会导致移动不顺,但我的用放大镜看了,我这个没发现杂物!由于我的USB口24小时有电,虽然鼠标有休眠,电容可能还是长期通电,于是电容老化是可能的!

网友(2022-11-06):
谢谢分享!有参考价值,打个记号!

网友:
方型微动能买到,还能买到静音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方正的,也是移不动,除了主芯片,按键开关,编码器,其他外围所有阻容都用好的同款鼠标同一元件换过, ...

换光电ic试试

网友:
看编码器还坚挺,机械的也不是那么不堪嘛

网友:
微动也不算有多特别吧,就是质量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跟品牌机标配鼠标差不多

网友:
竟然不是光学滚轮

网友:
这鼠标用料看着怎么弄像个假货呢

网友:
没早点看到,扔了个有卡顿的鼠标。

网友:
现今微软鼠标内堆楼了。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当时好像叫微软光学基础鲨,松下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