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一个220V50W的外热式电烙铁为简单可调温烙铁

楼主(2020-01-20):
之前公司买了一些220V50W的外热式电烙铁出差用。实际用的过程中发现烙铁头不好粘锡。测温发现是烙铁头温度太高了。超过350度很容易氧化不粘锡。前几天公司有一把可调温式的黄花热熔枪不好用,就废物利用一把,把里面的调温板装在外热式电烙铁上面。实测温度可以降下来。比以前好用多了。下面开始改装过程。
先看一下热熔枪的控制板,是热电偶测温,通过可控硅控制交流电压实现调温功能。
发热丝电阻值:680Ω左右

测量热电偶阻值前先短接表笔测量短接阻值,感觉有点大。

热电偶测量阻值,约2Ω

测量一下没改装前的烙铁头温度,达到360度。太高的话烙铁头氧化不粘锡。

把控制板上的热电偶塞进发热芯云母片和加热丝中间。

把电烙铁的220电源线接控制板输出端,上电调节电位器,测量温度。

方案可行。能实现大致调温功能。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控制板安装起来了,毕竟是220V。马虎不得。
找到装DCDC电源模块的塑料外壳,裁剪一部分,把电路板放进去,两边线引出来,再把管子封起来。

装好的样子。电位器正好放在管子的凹槽里面,要调节的时候才会动它。两侧开孔引出进线和出线,再用胶带封住。

最后测量一下温度,调好就不用动电位器了。

ok,改造完成。放家里好用多了。

网友A:
废物利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物利用,很不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啊

谢谢称赞,不过是正好有东西折腾罢了。

网友C:
老板,上焊台

网友D:
这样测温的话,要比实际要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测温的话,要比实际要低很多

能很好的化锡就行,不要求精确控温。之前烙铁头温度高不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上焊台

焊台有,在公司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折腾起来哈哈

曾经这么干过,最后拆散扔掉了,拖着尾巴不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折腾起来哈哈

其实可以把元件拆下来用万用板焊接一个控制板,放手柄里面。嫌麻烦就先这样用吧

网友F:
灯光调压器比这好用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光调压器比这好用些吧

那个没用过,应该比这个好用。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没那么讲究。

网友G:
外面那一圈不是加热丝,只是起固定作用的,加热丝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面那一圈不是加热丝,只是起固定作用的,加热丝在里面

后来我拆了一个外热加热芯才知道,不过那个温度探头只能固定在外面了,放里面太麻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来我拆了一个外热加热芯才知道,不过那个温度探头只能固定在外面了,放里面太麻烦 ...

好像有看过一个帖子,人家直接再烙铁头上钻孔装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看过一个帖子,人家直接再烙铁头上钻孔装热电偶

这样更好,不过钻不好可能会伤到发热丝,得不偿失

网友:
外出拖尾巴拖线是不方便 , 还不如直接上个可以调温的烙铁.

网友:
和鬼子邦可焊台的原理差不多,邦可的烙铁头上就是自带热电偶,配合温控器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