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捡的12V1A电源,原来是IC挂了

楼主(2020-01-20):
这个电源是老早前捡到后拆开的,一直排队ing,今天终于轮到它上场

外观

应该是监控用的

12V、1A的

不知道好坏,用维修插座上电先看看
灯不闪

输出也没电压
原来是坏了才扔掉的

上大锤

结果是卡扣的

一圈的卡扣

再看板子

另一侧

底面也看看

估计是壳子和板子不太匹配,板子都翘曲了

再看各部细节
保险

输入的高压电解

PWM芯片没见过,边上是反馈的光耦

楼下继续

楼主:
高频变压器蛮大的

还有Y电容

输出端就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输出俩电解

板子背面

贴片1A桥

检测电路估计备的431,实际是用的稳压管

看完查故障

保险OK

高压OK

顺路查到PWM芯片

这个R7是给芯片供电的

芯片无电

拆下电阻测试,阻值也OK

测IC电源端对地电阻

只有190欧,估计是挂了

没有同类型的PWM芯片,没法修,只有当料板了

这个电源电流估计能到2A,可惜了

网友A:
PWM芯片没见过是挂了的IC

网友B:
蓝色y 电容 有啥用 变压器 是把高压转低压吗

网友:
监控电源,我以前捡了几个都是这问题,全扔了

网友:
看着还是挺新的嘛

网友:
白瞎你这个天天拆机的人儿了,这壳子一看基本都是装剪线电源的,卡扣的

网友:
可以分析一下电路用其他芯片代替

网友:
谢谢分享,居然没炸管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用其它芯片代换引脚

网友C:
220V/190Ω=1.15A

保险没爆的话,你测量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实际是直流280V以上,电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V/190Ω=1.15A

保险没爆的话,你测量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实际是直流280V以上,电流更大。 ...

没看不到电阻上的电压是300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没见过是挂了的IC

2楼已更新,你看看,应该是PWM芯片挂了哈

网友:
芯片挂了是讨厌了,其它件还好。评m又饱和了

网友:
感觉是单线圈的变压器,有点类似那啥124,125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y 电容 有啥用 变压器 是把高压转低压吗

安规需要,记得是用来提供交流泄放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y 电容 有啥用 变压器 是把高压转低压吗

这个变压器是开关变压器,高频开关,把DC高压转成DC低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0V/190Ω=1.15A

保险没爆的话,你测量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实际是直流280V以上,电流更大。 ...

估计lz得让你气死,高压电爱好者看一眼r7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lz得让你气死,高压电爱好者看一眼r7如何~

...我没看到楼主在测R7,我看成了测量源漏极之间的电源。。。。。。

网友:
简单画出电路图,应该可以找到对应的8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