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备胎都没用过,气嘴就漏气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20):
备胎都没用过,一直放车上,前几天发现气不够了,打气时气嘴边还漏气,这是自然老化了么?几个主胎都没老化,这备胎倒是先老了,真是奇怪。

网友A:
看备胎生产周期呀,是不是车年头有点久了

网友B:
气嘴周围橡胶长期静置失去弹性了,来回晃动(中等力度)1分钟即可恢复,不过没几块钱,直接换个气嘴更直接,橡胶长期静置会失去活性,就跟汽车几个月不开胎压会下降的厉害,一直开着的反而胎压很足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备胎生产周期呀,是不是车年头有点久了

不会看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嘴周围橡胶长期静置失去弹性了,来回晃动(中等力度)1分钟即可恢复,不过没几块钱,直接换个气嘴更直接 ...

哦,还有这样的?那我再拆下来试试,谢谢了。

网友A:
有四位数字,前两位是周,后两位是年,比如3219,就是19年第32周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四位数字,前两位是周,后两位是年,比如3219,就是19年第32周生产的

谢谢指点

网友:
备胎的气嘴差!

网友:
质量差,没别的原因。以前有个丰田的原装备胎,23年了还一点都不漏气。

网友:
怎么没用过,只要你的备胎打了气,就是在用了,气嘴密封老化漏气有啥奇怪的

网友:
阀芯里面可以拧的。。也可能是里面松了。。。

网友:
正常,今年我就换了两个气门嘴了,建议换2铝合金的气门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