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谁有这个屏的驱动信息

楼主(2020-01-20):
昨天试了试,没成功,只能显示满屏的黑点,说明大致是好的用的当然是串行方式,难道是不支持串行方式,
看了一下这个屏的资料,好像只说并行时序了,没说串行驱动方法

可以按这个标签查到资料的

没见什么跳线选择啊

这是负压发生芯片

哪位高人成功过,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A:
好圆的两个邦定,真漂亮啊,不知道,帮顶

网友B:
显示满屏黑点,再调下对比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圆的两个邦定,真漂亮啊,不知道,帮顶

有3个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满屏黑点,再调下对比度试试

对比度可调,但是也是什么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wkDvmYG0gMz-JrNZwwuWK2rvQ6yJU54CJlV2yHo0-uUQWVrTi__xWyW-Fg ...

多谢,这个我看了,但是也看的稀里糊涂的,没搞懂到底支不支持串行方式

网友:
呃。。。审题不认真,还有一个藏在贴纸下面

楼主:
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是不支持串行驱动,只能8线并行驱动了

网友:
老式的带CS1和CS2选择的12864屏,不带串口,这个分左右半屏显示,操作起来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