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易做的钢牙套

楼主(2020-01-20):
原本一个牙裂了 做了一个钢牙保护 以为过于偏向健侧 好的一边也裂了一个 只能做个钢牙抢救一下 这个办法不是万能的 只有在自己是医生的情况下才能用 有什么症状 马上可以处理 。不知道怎么编辑 只能把步骤写在这里 1.颌面轻轻打磨 印模
2.翻过石膏模型 锯出自己要做的那个牙的的石膏模型就可以 其他可以不要了
3.用油泥印出个模具 然后用易熔合金浇筑 形成一个阳模
4.一个合适的无缝冠 这玩意是整体冲的 这种已经是淘汰的玩意 这些东西 最少有30岁的
5.剪掉多余的
6.正规是要在铅板砸出一个阴模 但是 现在根本不对外做这个 所以没有铅板了 只能用小锤子慢慢砸
7.砸出来成型后检查边缘是否足够
8自己带的就不抛光了 这里说一下 这个只是演示 不是所有牙裂都可以用  一般还是建议拔掉  我自己也要需要不断的拍根尖片 看看牙根的情况 万一有问题 就要考虑牙髓治疗了 这个钢壳只是一种结构补强 这种也不能做永久修复体 缺陷太多了 教材都很小篇幅提到了 这里使用 只是考虑到速度快 加工厂都放假了

网友:
都可以DIY身体零部件了

网友A:
再过段时间,坛子里会不会有自己DIY隆鼻隆胸的贴子出来?

网友:
这个超级厉害了,要不要打麻醉

网友:
呵呵这个太牛了。~

网友:
牛逼,DIY大金牙

网友:
牛逼了,DIY大金牙

网友B:
医生啊,神圣的职业!牙都裂了看爪子以为......年龄不大嘛窝沟还这么深

网友:
DIY身体部件,牛逼

网友:
下次打一张铁嘴,好配上这钢牙

网友:
浇筑然后砸出来的啊,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过段时间,坛子里会不会有自己DIY隆鼻隆胸的贴子出来?

  这里公多母少,应该会出现如何拉长增粗的精华帖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公多母少,应该会出现如何拉长增粗的精华帖 。

那不就是一个放大镜的事么。

网友D:
发展到最后会不会diy个媳妇出来?

网友E:
觉得用3D打印机打印 ,这个比较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用3D打印机打印 ,这个比较牛

这是很原始的 最少有50年历史 淘汰也有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展到最后会不会diy个媳妇出来?

这个满大街 抓一个就可以做媳妇了 不用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生啊,神圣的职业!牙都裂了看爪子以为......年龄不大嘛窝沟还这么深 ...

砸出来的 手指肯定会黑的

网友:
楼主问下,我的牙杀神经,然后补洞,结果没套牙套,裂了,有一条不明显的裂纹,不想拔,还有救吗?

网友:
楼主是牙医吗?看这手指头怎么感觉和修自行车的颜色差不多啊,哈哈
不过听说外科手术使用的工具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工具都差不多,什么电钻电锯的,什么锤子钳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