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扫秒机芯改rx8025示意图

楼主(2020-01-20):
前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24

rx8025第三脚接晶振,6,7并联接电源正极,11脚接电源负极,正负极焊接在时钟正负极弹片的金手指上就可以了,有条件买个sop14空板,把rx8025焊接在上面就可以,没有也可以用线直接链接脚位,不容易焊接,事先把多余的脚轻轻掰断,然后再焊接,焊接好后用固体胶或热熔胶固定!

楼主:
焊接好的时钟!

楼主:
时钟固定好的!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有点作用,请问是什么作用?走的更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有点作用,请问是什么作用?走的更准吗?

一个月误差2秒以内

网友:
顺便改成外置电池盒,万一漏液王电池发作粘在一起,最多更换一个电池盒。

网友B:
弱弱地问下,晶振两脚rx8025第三脚接哪只,可以和原晶振并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下,晶振两脚rx8025第三脚接哪只,可以和原晶振并联么?

一般都是接靠近电池仓的那只脚,不可以并联,原来的晶振要拆掉!

网友:
不错不错,还是转接板方便

网友:
记号一个,备用。

网友:
这个有点儿意思。

楼主:
改好的时钟工作电流看图!

网友C:
RX8025的3V电压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8025的3V电压怎么办

8025需要的电压很低,1v都可以正常运行,不需要升压,我改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月误差2秒以内

PDF说月差13秒吧?不是1.3秒
那基本就和晶振一样了。

网友:
再改个有源恒温晶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好的时钟工作电流看图!

电流好像还是比较大的,感觉时钟工作电流应该最多几十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好像还是比较大的,感觉时钟工作电流应该最多几十微安

扫秒机芯本来就耗电,没有改之前也是0.3毫安,几乎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