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奥克斯壁挂饮水机加装DIY自动水量平时零耗电自锁控制器(开源电路PCB)

楼主(2020-01-20):
两个月前买了个壁挂饮水机再也不用桶装水了,不喝千滚水了。:loveliness:2xx元版的,只有一个热水按钮,按下出水,再按起来停止出水。另外一款5xx元的就带两个水量按钮,250ml和500ml。
当时想要出要停随意控制多方便,要什么水量选择,2xx足够了。
用了几天才发现,即热的这货,出水量小的可怜,一大杯约500ml的水居然要2分钟,正常的250ml的水也要50秒。

看来,那个水量选择还真是必要的,不然站那里等水满怕溢出去还真是挺无聊的,2分钟抖音都刷多少个了,而且一般人不做饭也不想待在厨房。
OK,既然是混数码之家的,DIY个水量控制吧,不就是两个定时器呗。
开始想用RC延时电路,或者555,试验了一下超麻烦,时间还不准。

还是上单片机,方便、准确、还可以加LED和声音提醒。
开始以为这东东既然有LED指示,里面至少有个ACDC吧,单片机和继电器的供电就有了。可是人家居然是电阻+二极管+LED直接接220V,这个操作我服!

那么就自己加ACDC模块吧,反正我也有。
不过又出个问题了,待机时的电量不小啊,而且是无用的。好吧,那来个自锁,平时零耗电,嘿嘿。
手绘个小电路图,自己懂就行,也不用板子了,手里有块STC15的8脚最小电路板,其它就是接线了。
原理是按下k2一秒,ACDC的L、N上有220v,输出5V给MCU供电,MCU上电就把继电器J1、J2吸合,J1的开关保证供电。J2接通原热水按钮,开始出水。
MCU上电就判断k3的电平,用声音表示水量,高响两声就2分钟延时,低响一声就50秒,结束后发出声光警告后,就断开J1J2,J1断220V电,J2断开原热水按钮,停止出水。

到此,完美实现平时零功耗,又能选择水量,改造接线都极为简单,饮水机小线路上所需的四个焊点都有,直接焊上就好。

画了个板子,发现比我的手绘图麻烦多了。也没必要都做在一起,用这个切换开关,加上红色按钮就能在外面设置水量了。
抖音视频在这里:点这里看电路图和PCB源文件在这里

楼主:
4小时审核啊,真是过年了。。。

网友A:
电路图看不清呀,能否上传个大图

网友:
不错,很厉害,用单片机应该可以自己定任意水量了

网友:
你那个内外网的隔离卡开关哪里来的?

网友:
我买了个400多的,可以选择4种不同的温度,也可以选择4种不同的水量。

你这种自己做的话,水量可是设定,温度难搞。

网友:
不错的发明创造

网友:
这饮水机里面看着好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看不清呀,能否上传个大图

已加了电路图和PCB源文件。

网友B:
厂家看了,会不会按你的思路改进他们的产品

网友:
牛掰,很实用的发明,顶一下

网友:
这产品的做工真够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看了,会不会按你的思路改进他们的产品

我估计他们那个升级版的5XX就是这样的,留的焊点就是加装这些的。

网友:
这个只加热吧,不带净水部分?

楼主:
嗯,不带,净水应该在它前面。

网友C:
不错,原理图工整板子漂亮,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原理图工整板子漂亮,学习中。

一般一般,板子并没有打样回来,没验证。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和我自己做的控制电蚊香的一样,按下启动,延时8个小时,之后断电。一瓶电蚊香液能用一个夏天,最主要是安全

网友:
这玩意接点水慢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和我自己做的控制电蚊香的一样,按下启动,延时8个小时,之后断电。一瓶电蚊香液能用一个夏天, ...

你发的链接在哪?我的能选择两种,还有提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