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我的FC游戏机并分析电路(TAKINOK TK-801P)

楼主(2020-01-20):
这部伴随我整个童年的游戏机,TOKINOK,记得中文名是 得其乐,在90年代中期,花了500+大洋,当时算是中高档配置了,隐约记得当年的红白机也就100到200的价位。机器主机和手柄的外形设计,在当时也算是超前了,主机自带扬声器,可以播放游戏音乐,并搭配耳机插孔,手柄的设计也较之红白机手握起来更加舒适。当时暑假和寒假玩的不少,手柄也摔了不少次,但质量刚刚的,结构和电路都没出过问题,只是前几年,电源适配器连接主机的插头处有些接触不良,从适配器到插头换过线重焊过。当今大叔的我,出于情怀,隔段时间也拿出来通通电,满满的回忆。。。

前阵子拿出来再通电,开始罢工了,出现无图像,无伴音的故障,最近有折腾的想法了,开整!!
通电,确认故障现象,无图像,无伴音,音量调节滑块已滑至音量非零处,电源灯亮

主机

请忽视窗帘的样式。。。

背面有射频输出和AUDIO输出,VIDEO输出,以及RF输出和AV输出切换开关

正面,可以连接两个手柄

底部标签

开盖后,电路板还算规矩,就是有些后加焊器件,立马拉低档次,可以看到功放片子LM388的输入-和输入+,还并有电容,防止自激

之后,开始找找资料,了解下内部构造,首先是一本电子书,名字是FC硬件与编程特技,写的不错

然后是我收藏的1990年的《无线电》合订本复印本,上和下,提到射频调制器和FC的几种构成框架

主要芯片的引脚资料

机器的配置情况

LED驱动器LM3914

功放LM388

6527 CPU的引脚图,本机使用的是26M CPU 0916E

6528PPU的引脚图,本机使用的是PAL PPU 0615C

RAM 6116 本机使用的是韩国现代的RAM HY6116

74LS139 译码器

74LS368 总线驱动器,主要是对两个手柄的逻辑控制

74LS373 地址锁存器

卡带插槽的引脚定义

根据板子绘制的从PPU到射频调试器前的VIDEO原理图

以及时钟部分的原理图

首先,开盖后,观察元器件的外观,有无烧黑,冒烟迹象,电解有无怀孕,漏液,经过普查,未发现有上述症状的器件

对uF级别的电解电容,用万用表的电容档也进行了在路测量,惊喜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电解兄弟们的容量都丝毫不减当年!!
时钟电路用到了不少PF级别的瓷片电容,在路不好测量,打算后面直接测时钟波形了

其次,检查CPU工作的三大要素,1.电源电压   2.复位电路   3.时钟电路

电源电压4.8V,正常,按下复位按键并松开,复位脉冲正常,时钟电路就上示波器了

CPU时钟波形,C7引脚处,频率26.60MHz,正常

PPU时钟波形,C5引脚处,频率26.88MHz,正常

并且反复上电,测量两处时钟,都正常

难道是CPU挂了?索性下电,测量各片子的正反向电阻

看起来也都正常,没有明显的问题

再次排查器件外观,发现在角落里的R17,看着“脸色”不对啊,难道是吐蕃国的咖妃嫁到?

测量只有99.74欧,查看线路是LED的限流电阻,读色环为红黑红金,20*10^2 = 2K,所以该电阻需要更换

附上色环读法

找了个功率大一些的2K电阻换上

同时从射频调制器板到主板的连接线也由于老化变硬,再加上来回翻看,导致整体从主板的焊盘上折断,用排针整体替换

用纸胶带写字并替换线的是喇叭的两根引线

射频调制器板上,还有3个天窗,都标有ADJ的字样,具体调节方法不得而知,也不敢乱动

接着,对看着用锡不足的引脚进行加焊,以及对卡带的金手指用橡皮进行擦拭

最后,对主板上主要功能的片子引脚都进行了上锡加焊。

这盘拆掉外壳的卡带是12in1的卡带,主菜单就有小怪物吐泡的声音效果,上电,推动音量杆,喇叭立即出来了伴音

测试AUDIO插口的信号,也有相应波形

下电,转移到电视处,VIDEO接电视RCA的视频黄颜色端子,伴音从主机自身发出,《功夫》悦耳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总结:除了更换限流电阻R17外,无任何器件的替换,排查到最后,只是对引脚进行了加焊,功能便正常,看来机器都需要注意保养啊,呵呵,感谢观看

网友:
楼主很详细的记录了过程,楼主手艺真不错,家伙也齐备

楼主:
最后四张正反向电阻的图,不知怎么出来的,编辑时,没有啊

网友A:
笔记是当年做的还是现在修理机器时做的呢?下的功夫深。有示波器,设备好啊!

网友:
流弊了……虽然我也对电子电工感兴趣,但一看电路图就头晕……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估计此生止步于配件替换大法……

网友:
维修技术了得,牛人

网友B:
做的功课足够,但是最后貌似没查到确切的原因?运气好糊里糊涂就解决了个接触不良?

网友C:
这机子比当年一众山寨小霸王做工好强的多了,就更加不用说后面咯些牛屎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是当年做的还是现在修理机器时做的呢?下的功夫深。有示波器,设备好啊! ...

前几天修理时,做的笔记
90年的无线电合订本复印本,大学时从图书馆借出到小卖铺复印的

突然想起来上面有任天堂的相关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功课足够,但是最后貌似没查到确切的原因?运气好糊里糊涂就解决了个接触不良? ...

是的,没找到确切的原因,庆幸的是CPU和PPU没挂,不然配件都不好买
那个阻值变小的R17,也有些影响吧,但不至于无图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比当年一众山寨小霸王做工好强的多了,就更加不用说后面咯些牛屎机了 ...

确实也值当时的那个价格

网友:
哈哈,下功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找到确切的原因,庆幸的是CPU和PPU没挂,不然配件都不好买
那个阻值变小的R17,也有些影响吧,但 ...

照说r17只是管指示灯,难道还有ic相关的供电?

网友:
非常认真!佩服佩服!

楼主:
心想趁着这个机会,也学习下FC的主机和卡带电路构成

网友:
不得不服啊

网友:
我去,卡带游戏机,这都好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找到确切的原因,庆幸的是CPU和PPU没挂,不然配件都不好买
那个阻值变小的R17,也有些影响吧,但 ...

测阻值目前不怎么准了,因为都是很多兆欧级别
因为数字电路的io都有类似的钳位的上下二极管结构,用后来的数字万用表都有二极管档测压降。测得的值和普通二极管压降差不多,0.4v-0.6v。这是比测量电阻值更好的方法。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被测IO引脚。或者黑接正极,红接被测引脚

网友:
电路图和芯片画的不错,我当初技校画电路不敢用签字笔,怕出错老用修正带,用的都是自动铅笔和橡皮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