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年前例行保养,看看3万公里换下的火花塞

楼主(2020-01-20):
车子又到3w公里(总里程9w了),过年必然有事大量使用,回老家之前换掉。

换火花塞少不了的几个工具
这个自不用说,火花塞扳手,16mm,和普通套筒区别就是套筒外径较大,比火花塞那个洞也就没小多少,这样可以避免拧的时候螺丝偏心
这个也是必备,点火线圈起拔器,没这个还真难把线圈拔出来,每次拔都要吃奶劲

这个也是个必备,就是个磁铁,拧松火花塞后,把火花塞吸起来的,没有的话还真抓狂
这个是扭矩扳手,正常施工应该使用扭矩扳手,仔细打扭矩,比较科学,但其实按角度拧紧也可,两者我对比过,相差不大,这个工具其实不必须,不过自己还是备了一套,包括机油滤清器也打了扭矩,120块钱左右入手的。这个扳手用于拧紧前面那个普通扳手用于拧松,扭矩扳手严禁用于拧松
这是换下的4个火花塞,上次就是自己换的了。
安装前一定仔细看上面的说明,第一步,拔点火线圈,第二步,将火花塞洞口周围清理干净,第三步,打扭矩拧紧,下面明确了扭矩28N/m或者90°,90°的意思是自由拧紧后,不使劲情况下刚好拧到不能动,这个时候再用力施加90°即可。
换下的火花塞,这是钇合金火花塞,标准里程3万,比镍合金的2万长50%,比铂金火花塞短一半,好在价格便宜,一套4个狗东价格平时价格60,遇到活动的时候最低买到过45元
各部位观察,说明发动机算比较正常
接地极少量白色粉状,是正常颜色
买的博士火花塞,其实就是原厂型号

这次是9w更换,上次是6w更换,对比了下烧蚀情况,几乎一样,说明发动机正常。间歇这些没有明显变大,其实3w算比较保险的里程。
上次开始自己换了,3w那次还在4儿子那里换的,原装vw火花塞,其实对比发现,除了印刷有点区别,其他一毛一样,
型号都一样的,其实就是博士提供给儿子的渠道产品
给儿子弄,3w那次好像光火花塞是180元,还没算工时费。6w更换就自己买了工具自己干,加上工具钱,不到200,一次就回本了,这次也就45元搞定。加上机油也自己干,干一次全合成带曼牌滤清器200多元能跑1万到1万5,费用大幅度降低。
顺便说下大众EA111发动机,这发动机特适合自己干事,滤清器也在顶部,特好弄。

网友:
等直播哦,楼主一定要把剩下的操作都放上来,我也想自己更换机滤,没有经验,不敢动手

网友A:
这东西磨磨还能用不?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修车的一把好手,厉害!!!

网友B:
有支已经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支已经漏气了

胡扯。4只都一样,而且和上次换下来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磨磨还能用不?

理论上说肯定不行,不光是附着物的问题,间隙烧蚀是不可逆的。不过火花塞寿命都有余量,调整下间隙洗干净再用用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C:
湘火炬铱金换上,效果也是刚刚的,跑个6∽8万没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话说这个用沙皮打磨下,应该还能用吧!

网友D:
我感觉把锈迹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调整下空隙,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E:
学习了,自己的也是EA111发动机,下次自己弄。空气滤芯设计的比较怪异,太大,感觉有一半是没必要的。其它车就没有这样的。

网友:
据说陶瓷老化后容易脱落,如果陶瓷碎片掉进气缸会造成异常磨损

网友F:
发黑比较严重,已经轻微积碳;建议平时开车转速保持在(最高档90公里时候的转速之上,比如你车最高5挡开90的时候转速是1900),那么你开车就保持这个转速,低了就降档;升档前,转速加500.比如你4挡要升5挡,那么转速1900+500换挡,换挡后刚好又1900左右。

网友G:
既然用 这种3万的 还不如用 2万的铜镍合金的  博世的 火炬的就3块多一个  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支已经漏气了

那是 高压电吸附的脏东西 不是漏气  不过这也能看出来 lz的点火线圈外面的胶套密封不良了 我的火花塞换出来都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自己的也是EA111发动机,下次自己弄。空气滤芯设计的比较怪异,太大,感觉有一半是没必要的。其它 ...

我感觉那部分塑料腔体是预沉淀大颗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用 这种3万的 还不如用 2万的铜镍合金的  博世的 火炬的就3块多一个  更便宜 ...

你这个理论有点奇葩啊,官方指定用这个3w的,我为啥要去自作主张用2w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黑比较严重,已经轻微积碳;建议平时开车转速保持在(最高档90公里时候的转速之上,比如你车最高5挡开90 ...

这是拍的黑摄像头测光问题,看过样图,没问题的。
另外,这是自动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把锈迹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调整下空隙,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按理说可以,不过五六十的东西,能用两年多,没这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湘火炬铱金换上,效果也是刚刚的,跑个6∽8万没问题!

铱金确实寿命优势很大,热值选择一样就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