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耳机改接收器

楼主(2020-01-20):
乐视的入耳式蓝牙耳机套子掉了一个,见如下拆机帖
拆个乐视蓝牙耳机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93

将板子取出,加上‘大电池’(两个300ma的锂电并联),再加一个3.5mm的耳机座子,开关机键取自坛友的创意用干簧管,就有了下面的玩意

准备外面包一层贴膜,好看点。
开关机直接把干簧管的位置对准手机耳机的位置即可

网友A:
有的蓝牙耳机是单声道的,功率放大系数也不对

网友:
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蓝牙耳机是单声道的,功率放大系数也不对

我这个是双声道的

网友B:
开关杂用?摆角度就开通?

网友:
套个热缩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杂用?摆角度就开通?

干簧管,有磁性就可以闭合

网友C:
蓝牙耳机有音质好点的没? 我买了个音质好差,我说的不是耳机是传输芯片,耳机已经换成捷波朗的入耳式效果还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耳机有音质好点的没? 我买了个音质好差,我说的不是耳机是传输芯片,耳机已经换成捷波朗的入耳式效果还是 ...

发烧就别玩这个啦,蓝牙不可能好过有线

网友:
哎,后续不知有什么无线无损传输方案,WIFI???蓝牙都传说的第5代了,节能做的很好效果真不敢恭维.

网友:
创意很好啊!

网友(2020-12-11):
我也做了一个 比你这个简单多了  直接板子+电池

网友D:
我那个蓝牙耳机,右耳有底噪声,时有时无的,看电影时,声音结束后会跟一段底噪,但是左耳非常清净,没有底噪。大神说说,怎么整啊?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蓝牙耳机,右耳有底噪声,时有时无的,看电影时,声音结束后会跟一段底噪,但是左耳非常清净,没有底 ...

我遇到过电源线和耳机线或麦线贴的太近,可以调整位置试试。

网友E:
,不过不知接到有源音箱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不知接到有源音箱效果如何

看耳机音质怎么样了,我用坏蓝牙耳机做了一个小音响,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