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影驰GTX1050Ti显卡接口问题。。。

楼主(2020-01-20):
不知道这个接口是干啥的。现在问题是开机风扇正常转动。但是没显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金手指已经擦干净。板子也清理干净了。成色很新的。

网友:
据说这种显卡容易脱焊,热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就是安装显卡风扇的接头,有的接头可以安装上,,你也是费这闲心啊。

网友:
风扇接口,适配各种散热器,另一个再下面,1050TI不热,普通散热器就能压

网友:
我记得750TI就配的这散热

网友:
那个接口是风扇口,有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一下金手指对地阻值,数值偏差大烤一烤gpu试试,或者观察下有没有元件开焊,这种卡比较廉价网吧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插孔貌似是风扇接口啊

网友:
这应该是扇热风扇的接口。。。一般是这样的接口,电流小

网友:
风扇接口,散热器下面还有另外一个
无显示是故障了,和这个接口无关

网友A:
感觉影驰的显卡很渣,我也有一块,用着用着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影驰的显卡很渣,我也有一块,用着用着就没有显示了

花驰警告 哈哈

网友:
我的是影驰GTX 1050,没有TI后缀,2G的。也是花屏,幸好在保修期内,寄给影驰指定的维修售后,四五天后返回来了,貌似整块板给我换了新的。但是条码还是原来旧的,贴在新换上的板上。用了一年多正常。

另外,这个卡,硬解播放高清还是挺好的,不搞那些高难游戏,妥妥的

网友:
就过保了吗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显卡维修好难

网友:
风扇接口.我的华硕RX570有两个这样的接口,己经接机箱风扇用了,

网友:
是风扇口,量一下gpuv("1v),pciv(3.3v),ddrv("1.2),1.8v(1.8)若这些电压不对,机会造成花屏

网友(2021-09-19):
能不能帮我测一下DP口后面的R38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2022-04-15):
查供电电压,核心,显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