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SIEMENS西门子家用嵌入式燃气灶具无法出气故障

楼主(2020-01-20):
昨晚烧点东西时,夫人发现家中的西门子燃气灶右侧的点火旋钮下压能大火但无法逆时针拧动放气燃烧。赶紧连夜维修

拧下每个铜火圈下的3个固定螺丝,就能揭下上面的不锈钢面板

拆开上方的转轴,左右两个排气阀有明显区别。左侧没故障的

右侧的阀门,明显进水有污渍的痕迹

直接用WD-40清洁剂处理,不拆渗透不下去。

中心铜柱和宝塔弹簧能直接取下

这个铜的排气阀无法拧动

上大一字螺丝刀,硬杠一下。

松动了,就能取出。是个锥形的气阀,把周边都处理干净就ok了。

按原样组装回去,试火没任何问题。就是清干净后,旋转时原本有阻尼感现在全没了。直来直去

网友:
西门子里面拆出来还是做工很好,就是对不对得起他本身的价格就难说了

网友:
跟我家很象

网友:
加一些黄油就好了

网友:
我只看见楼主的WD40是山寨的丫

网友:
看来还不错,我家是九阳的,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
润滑脂清洗掉了,所以没阻尼手感,直来直去的。

网友A:
德国西门子集团还生产煤气炉子,第一次见!!!感觉是此西门子非西门子电子

网友B:
关键是怎么进的水?

网友:
好像西部数据第四十号精密电器清洗剂比万能润滑剂要贵,我爸单位那有一瓶,都是喷到废旧502胶水瓶里,一两滴很节省的用。

网友:
西门子家电不错,我家有冰箱、洗衣机、无绳电话机、手机和笔等,质量都不错!

网友:
我用的德意(我乐橱柜定做),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西门子集团还生产煤气炉子,第一次见!!!感觉是此西门子非西门子电子 ...

估计是中国特供的……不过国内的博西家电也不咋滴了

网友:
西门子也成杂货铺了。开始生产燃气灶了……

网友:
谢谢分享。。。。。炉灶修好了,过年又可以吃鸡了。。。。。。

网友:
加点硅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怎么进的水?

有明显油污,都要拔了旋钮帽清洁。防水橡胶与转轴间隙下去的

网友:
旋塞里的确是要加黄油的,不然有漏气风险,WD40 撑不了多久的。以前球阀还没普及的时候用的就是旋塞阀,黄油不足时就会漏煤气。

网友:
现在挺湍滑溜是因为W40还在起作用,一定要加上硅油,没有的话就加高温黄油,不然等W40跑没了就发涩了,而且会把阀芯增加磨损引发漏气了。

网友:
里面和国内牌子大不一样,还用了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