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大佬,h27qdg8m2mad sm2256k ab这个闪存应该怎么刷固件

楼主(2020-01-20):
h27qdg8m2mad 这个是什么闪存啊   拆了看是这个  但是量产工具里面找不到

楼主:
用论坛得 flashmaster 找到ID   找了个类似id 得芯片选上可以用

网友(2020-03-20):
引用 楼主:
用论坛得 flashmaster 找到ID   找了个类似id 得芯片选上可以用

我和你一样,请问用的哪个版本开卡工具?选的那个闪存?

网友A:
海力士3D颗粒啊 得用新版本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3D颗粒啊 得用新版本固件

请问哪里有新版固件?您有吗?

网友(2020-10-06):
请问这个颗粒的固件开卡工具哪里有?

网友:
同求开卡工具

网友:
这个颗粒开卡 就卡在preset处,自动识别的好像不太对

网友:
这个应该不光是开卡工具的问题吧,很可能还是设置问题。没有设置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