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给这个除锈

楼主(2020-01-20):
从垃圾箱里捡到一个套筒扳子头
清洗后就是图片的状态
想除锈后再使用 不知道该怎么除锈

网友:
电解除锈或者电磨加钢丝轮。

网友:
放稀盐酸里面泡几个小时。。。。

网友:
洁厕灵吧
字数

网友:
酸洗合适啊,杠杠的

网友A:
推荐你使用WD40。。。效果不错

楼主:
处理完以后就当扳手用没问题吧

网友:
这也能捡到,看起来在垃圾桶底呆了很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完以后就当扳手用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
洁厕灵泡一宿,清水冲干净。

网友B:
好像听说可乐可以除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听说可乐可以除锈

效果很不理想,亲测

网友:
正规是喷砂之后电镀或者喷漆。。。

看你这也不是会经常用,大太阳晒干,用钢丝刷子刷刷,用黑化除锈液刷一下泡机油里好了。。。

买个新的不贵的。。。

网友:
柠檬粉泡一天。

网友:
先洁厕灵浸泡一整天,再钢丝轮和电磨工具,然后万能润滑剂防锈。

网友:
螺栓松动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使用WD40。。。效果不错

浪费,用酸最合适了

网友:
买个也没有多少钱,不值得折腾

网友:
有一种激光除锈,看着贼爽

网友:
要是我,小锉刀砂纸去去浮锈,上点油。没必要除干净。多用自然少锈,少用还会再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