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100 zt101 zt102 校准教程

楼主(2020-01-20):
论坛没有校准教程,顺手写一个
如图短接j1然后开机到电阻档,会自动检测,会标较慢,耐心等待,当听到一声哔哔声后,
按sel键进行校准档位选择
hold的是减号,电路板上红框位是加号
校准完后关机会自动保存,去掉短接点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校准过程需要一直短接j1,中途不能断开

网友A:
温漂比较大,不知道换电阻还是换芯片能解决这问题
表还是不错的,就是屏幕显示渣了点
但是不得不说,作为炮灰表,还是很称职的
我换了8m晶振,速度嗷嗷的,各种爽歪歪,准确度也很高,体积也小,反正102我很喜欢
不知道和其他表的屏幕能不能替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漂比较大,不知道换电阻还是换芯片能解决这问题
表还是不错的,就是屏幕显示渣了点
但是不得不说,作为炮 ...

隔壁坛子里有改成黑底白字的,换上下两个偏振片,不过需要编程器改背光常亮,有这个折腾的想法,无奈没编程器,你可以搜搜看,校准了下温度也还可以,平多多2.8包邮买了个k型热电偶,温漂就不考虑了,测温不常用,不太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B(2020-04-13):
引用 网友A:
温漂比较大,不知道换电阻还是换芯片能解决这问题
表还是不错的,就是屏幕显示渣了点
但是不得不说,作为炮 ...

换晶振就能加速度啊?能随便换嘛?不用改动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晶振就能加速度啊?能随便换嘛?不用改动其他的?

不是全部都能提升的
有些4m晶振可以换,有些不行
换了8m晶振,频率和电容容量会变,电容可以改回来,频率没办法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部都能提升的
有些4m晶振可以换,有些不行
换了8m晶振,频率和电容容量会变,电容可以改回来,频率 ...

我是102A。能不能换8M或者12M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102A。能不能换8M或者12M晶振?

如果感觉速度慢,而且是4m晶振,可以换8m
12m的,屏幕闪得厉害,反正我是不推荐的,你可以试一下看看,要是喜欢就可以换的

网友:
ZT219  刚换的8M不行数字暗淡   蜂鸣器声音小了不少   又换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壁坛子里有改成黑底白字的,换上下两个偏振片,不过需要编程器改背光常亮,有这个折腾的想法,无奈没编 ...

你们真能折腾 佩服

网友:
lz大神还是教我们怎么改  9999吧 尤其是ZT100

网友(2022-11-23):
请问这表的积分电容是100uf的那个吗

网友(2024-04-03):
感谢提供校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