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昌小37狂虐4016 果然是暴力小子

楼主(2020-01-20):
4016模块挂了,电压直通了

网是找了个原理图  应该和这个相差不多

其它有没有坏的 不知道

忘了换大散热器    恐怕是主因

之前刚组装的样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51

这个37DC小电机太暴力了  电压调低在4v5用的,如果上额定12v  那是要起飞了的节奏

网友A:
只能说明空载转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空载转速高

调到4v5使用的,转速没测   听声音大概4K~5K
为了切1根12粗的螺栓  时间有点长了,0.5厚的树脂切割片力量有点小
如果夹块大散热片可能不至于烧了

过两天换下4016看看 ,其它元件貌似还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到4v5使用的,转速没测   听声音大概4K~5K
为了切1根12粗的螺栓  时间有点长了,0.5厚的树脂切割片力量 ...

我做了一款,散热好,电流长期8A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14):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款,散热好,电流长期8A也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懒  其实早点换散热片应该没事

虽说只有5个脚  真丫的难拆,过孔两面焊锡喂得满满的

后来发现只要咔嚓一剪刀   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2023-04-30):
这个能长跑8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