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苹果6原装电池保护板部分

楼主(2020-01-20):
苹果6电池不行了换了一个品胜电池,用了俩月感觉还行,这个是苹果6换下来的原装电池,拆开保护板部分给大家看看,听说原装保护板好,我先留着不扔,手机换完之后能测出是换过电池的,要是把原装的保护板换了是不是就测不出来了呢?

网友A:
应该可以,记录都是存在保护板一个芯片里,我还有两块要的话付邮费免费送

网友B:
要有原装的效果就要把原装板移到新电芯上面,不过不太容易。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不要把 apple想得太高科技了

网友D:
5代或者之前的4代4s都有很多是LG,sony之类的电池,寿命很长,后面的6代之后全部换成国产,就很拉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代或者之前的4代4s都有很多是LG,sony之类的电池,寿命很长,后面的6代之后全部换成国产,就很拉稀了 ...

这就是大法 大法早就卖掉这些业务了 国产?连菊花和猴子都不敢在高端产品上用国产 你让苹果手机公司用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记录都是存在保护板一个芯片里,我还有两块要的话付邮费免费送 ...

谢谢了,就一个手机,要多了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原装的效果就要把原装板移到新电芯上面,不过不太容易。

以我的技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不要把 apple想得太高科技了

我觉得好高级啊!充放电次数都有记载的,是不是应该可以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5代或者之前的4代4s都有很多是LG,sony之类的电池,寿命很长,后面的6代之后全部换成国产,就很拉稀了 ...

这个电池屁股那边有个角有点膨胀发硬,仔细看过外皮有点小破裂,之前手机有一年没充电,不知道是不是破口造成寿命短,或者是过放造成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大法 大法早就卖掉这些业务了 国产?连菊花和猴子都不敢在高端产品上用国产 你让苹果手机公司用国产 ...

索尼华为知道!猴子指的是啥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屁股那边有个角有点膨胀发硬,仔细看过外皮有点小破裂,之前手机有一年没充电,不知道是不是破口 ...

个人认为是手机厂家故意要求滇池厂家提高满充电压造成电池寿命明显缩减。
当然,提高满充电压的好处是满充容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大法 大法早就卖掉这些业务了 国产?连菊花和猴子都不敢在高端产品上用国产 你让苹果手机公司用国产 ...

拆过好多水果手机,包括北美和港行,近5年无一例外是国产电池。里面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
保护板值钱就在于那个库仑计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索尼华为知道!猴子指的是啥东西?

雷猴,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雷猴,小米

原来是雷军呀!我买过小米2s和小米挠他普绕,感觉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是手机厂家故意要求滇池厂家提高满充电压造成电池寿命明显缩减。
当然,提高满充电压的好处是满 ...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N4s手机一年后鼓包,中兴Z17mini半年后鼓包。华为等好的手机,应该可以像笔记本电池,做一个电池管理程序,设置百分之90会耐用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华为知道!猴子指的是啥东西?

雷猴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大法 大法早就卖掉这些业务了 国产?连菊花和猴子都不敢在高端产品上用国产 你让苹果手机公司用国产 ...

现在苹果的拆出来清一色的德赛,新能源之流,没见过其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苹果的拆出来清一色的德赛,新能源之流,没见过其他的了

那是组装厂 飞毛腿山寨20年都不会造电池 哪还轮得上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