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5块钱入手的科沃斯扫地机器人,求问充电问题

楼主(2020-01-20):
收了个扫地机器人,通电试了下竟然能动能跑,5块收来的,想着就算有问题买来给孩子当玩具玩也不错,可是没玩一会就没电了,淘宝看下下充电器要50左右,划不来啊,本着能省则省的选择能否把电池拆出来独立充电,这样的话需要些什么?10v左右的充电模块之内的?

楼主:
怎么充电啊

网友:
网上应该有降压板,输出端加限流电阻,配合自己手头的电源和万用表量电压,大概充满后应该可以让小孩玩一阵。

网友A:
原装应该是充电站试的吧?带wifi的。机器人自己会回去充电?你倒是把插头,针脚什么拍出来啊。
实在不行把电路板弄出来啊。
不就是3串电池组,有保护板,直接4.2*3=12.6v充,没有就要保护板了。

网友:
接个dc口,路由电源改成13v就可以用了

网友:
12.6v锂电钻充电器就行

网友:
这个扫地机还不错,如果电池还耐用的话,可以外接充电器直接充,后面看看是否有外接充电插口?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做有个宽度和底下两片接触点同宽的电极,就可以充电,电压在16-20v都可以,扫地机有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
直接找个监控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2020-04-05):
拆开接DC充电口,12伏到15Ⅴ充电器都行,机器内部有检测,能充满停。

网友(2021-07-05):
2边刷中间有2个白色电极,你网上拍个充电器,放在充电器上充电,以后用完成,它会自动回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应该是充电站试的吧?带wifi的。机器人自己会回去充电?你倒是把插头,针脚什么拍出来啊。
实在不行把 ...

要限流,电流建议0.5c以内

网友:
一般的扫地机器人在侧面有一个充电插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