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问题,为什么3串锂电池充满才有12.3V,到不了12.6V?

楼主(2020-01-20):
买了3串的锂电池,按理说,充满了应该是12.6V的才对。但是该死,充了一夜,发现还是12.3V的电压。真是奇怪了。充电器是12.6V的没问题。请问这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保护板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退货吧。

网友:
测量电池两极的电压,然后跟保护板的电压对比下看看。

楼主:
电池是塑封起来的了。刚买的新的,不敢拆了塑料膜。因为需要退货。可能。没法打开查看保护板

网友:
冲满之后马上测电压,就是12.3么?还是等了一会儿掉电了

楼主:
立即测试也是12.28v.非常奇怪。

楼主:
我拿一个不是专用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源给他充电,电源电压12.8V。也是充不进去。最后测量是12.2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一个不是专用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源给他充电,电源电压12.8V。也是充不进去。最后测量是12.28V ...

电池是旧电池

网友A:
你的表,校准了吗

网友B:
保护板有二极管,需要13.4v左右充电器才行

网友:
线损?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有二极管,需要13.4v左右充电器才行

我买的充电器都是12.6V的呢。没有看到13.4的充电器啊。满大街都是标着12.6V的充电器。这产品设计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校准了吗

请问怎么校准啊?

楼主:
旧电池?难道卖家拿旧电池来糊弄我们?还号称是厂家呢。唉。真是骗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校准了吗

我同一个表测试的充电器是12.7V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均衡了?可能有一串提前达到4.2V,保护板过充保护了。

网友:
带保护板电池组 输入输出都经过一个mos管,mos管有一定压降

网友C:
我刚才组装了三串锂电池,用的单节4.35V的电池,保护板单节4.25停充,理论上可充到12.75V,均衡IC单节4.2v导通50ma放电到4.15V截止,所以我充电到12.75V停一会儿均衡到12.45V,但充到4.55V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塑封起来的了。刚买的新的,不敢拆了塑料膜。因为需要退货。可能。没法打开查看保护板 ...

也许是锂电池保护板过冲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组装了三串锂电池,用的单节4.35V的电池,保护板单节4.25停充,理论上可充到12.75V,均衡IC单节4.2v导 ...

你说的这些我好像没有太明白呢。啥叫“均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锂电池保护板过冲电压过低

锂电池保护板防止过充电压设置的有点低。这倒是有可能啊。是不是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