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凯驰KARCHER VC4i 无线吸尘器

楼主(2020-01-20):
快过节了,全屋进行大扫除。用了两年的吸尘器却罢工了,按了开关电机不转指示灯亮。拍打几下又能正常工作了,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了。
只有拆机了。

KARCHER VC4i

KARCHER VC4i

京东赠品,用了两年了,基本还行。和戴森比要差的多。

KARCHER VC4i

KARCHER VC4i

铜片内塞入橡皮恢复了弹性,到此故障排除。

既然开始拆了,怎么能停下来呢。下面就是纯粹的拆机了:

这会儿已经是七零八落一大堆了。

拆就拆的彻底点,连电动地刷也拆了吧:
毛刷上非常容易缠绕头发,看来不管什么品牌的无线吸尘器这个问题都无解。

床刷 除螨刷也顺便拆了:

毛刷上还是头发头发头发让人抓狂的头发

KARCHER VC4i

KARCHER VC4i

复原,除螨刷状态,由于是卧式结构比戴森的要长的多。

总结:
凯驰 中国产的产品比德国原产的元器件质量要差一点点。
到处是卡扣,咱能不能少用点呀。
用了两年了电池就快不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认真,解说清晰,好评。。。。。

网友:
以前网上见到过线圈在一侧无刷电机,每分钟万转超高速,原来是用在吸尘器上的。

网友A:
应该顺便把电池换了

网友B:
牛掰了,竟然是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顺便把电池换了

电池很好换,不行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竟然是无刷

八万多转,有刷扛不住呀

网友C:
无刷电机不错,能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最近入了一个车上用的吸尘器,也是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不错,能延长使用时间

有刷的哦

网友:
我也有一台,花了将近500在闲鱼上买的,不到一年,出现按键经常失灵回厂一次,修回来,机器的零件居然缺失了一块,电池也不好用了

网友:
图片拍的养眼舒服

网友:
一直以为这个是德国的,没想到看着像是国产

网友(2020-03-07):
我也是这个,坐等大师换电池发教程

网友(2020-04-25):
同款机,有一次热保护被锁了,导致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发回厂家重新弄好了

网友:
电池是几安的

网友:
单相无刷,跟戴森一个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很好换,不行了再说。

电池怎么换

网友:
扫地刷再来一个无刷的电机就好

网友:
家里去除不完的头发